测量阻值

楼主:
要测量0到100欧、1K欧、10K欧、10M欧四个档位的电阻阻值。是先把它转化为电压,在采样、A/D转化、显示电阻值。先做一个恒流源能满足吗?电流源设计为多大呢?还要有什么电路可以测量呢?

网友A(2011-08-31):
这是电子设计大赛的大专题目吧?我觉得不用恒流源,用恒压加采样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恩、你说怎做呢!恒压怎么测量呢?你能具体说说吗?恒压的话采样回去的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呢?

网友B:
看来确实不知道欧姆定律。

网友C:
就用1楼说的电路即可。

其中R1是被测电阻,R2是采样电阻,采到的电压VJ1直接送到A/D里得到电压值,然后计算就可以得到电阻。

由于分压输出VJ1=R2/(R1+R2)*5V
因此R1 = R2 * (5/VJ1 - 1)
把R2=100、VJ1=4.452带入即可得到被测电阻R1=12.31欧。

另外3个档,采样电阻换成对应的阻值就可以了。如果嫌10M档输出电阻不够,加一个缓冲。如果A/D的满度是2.5V,那么把图上的5V改成2.5V即可。

网友A:
因为需要测量阻值不大,并且恒压源更容易实现,其实可以用个恒压源加几个高精度的比较电阻,然后测量比较电阻两端电压就可以反推出来被测阻值,测量比较电阻的话,我觉得可以直接上个AD7705差分输入即可,省了不少事,说的再多就没意思了,LZ自己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