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击穿电压为5V的TVS么?

楼主(2011-08-31):
(无正文)

楼主:
告诉个型号呗

网友A:
TVS管,5V,6V 区别不大吧?你是想当稳压管用?

网友B:
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学问

网友C:
SMBJ5A 最小击穿电压好像有6.4V了吧?2楼很搞笑啊

楼主:
TVS管,5V,6V 区别不大吧?你是想当稳压管用?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了么,在IO和地之间接入,想保护IO口不损坏

楼主:
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学问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能详细点儿么

网友D:
我觉得单靠TVS或者是稳压管保护输入端口是不合适的,
理由如下:
一.TVS或者是稳压管的箝位电压有公差,而且比较大,可能会到+/-10%,而且受温度,老化的影响.
二.TVS或者是稳压管的箝位电压不是固定不变的,其电压值还是会随电流增加而增大.
三.TVS或者是稳压管作用时间比较慢,可能还是有非常高幅度的信号串入MCU.
要选择合适的TVS做到在所有电流下电压限定在VDD+0.3,又影响高电平的输入,很难.
TVS还要结合限流电阻以及端口的上下拉二极管对端口进行保护,而TVS用来吸收大部分的异常波形的能量.
这样的设计才是真正稳定可靠的.

楼主:
10楼,你在第三条中,说TVS反应时间慢,这个说法不对吧,它是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啊
“TVS还要结合限流电阻以及端口的上下拉二极管对端口进行保护”这个不清楚,我用的不是MCU,你所说的“上下拉二极管”是MCU内的,还是MCU外的?

网友E:
8楼
那里搞笑

网友E:
楼主和8楼才搞笑
根本就不懂TVS的特性和用处
TVS主要是用来吸收瞬间高压脉冲的,而不是用来钳位稳态的高压
TVS的特性是和稳压二极管的特性相似的东西
其击穿电压是和电流有关系的
5V的TVS,规格书中标称的6.4V击穿电压是在IT=10mA条件下的,如果电流在IT=1mA左右,这个击穿电压就是5V了。

网友D:
我写错了,TVS的响应时间是很快的一般能达到ns级以下,稳压二极管就慢了.但是我手上没有相关数值,哪位大侠能出来指导一下.

网友F:
TVS是为了一般是为了防止较高能量的瞬间电压脉冲才会用的,一般选值是保护IO电压或电源的1.2倍以上。如果是5V的IO至少也要5.6V以上吧。选错电压,会出问题。除非是特别的场合才会选择TVS,否则一般选用ESD做为IO保护就够了。支持15楼。我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楼主:
我就不明白15楼的那种人,你什么都懂么?
别人的认识有误区,你想说就说,不想说就算了,哪里搞笑了?

网友E:
说你搞笑是因为你不懂装懂

楼主:
你哪里见我不懂装懂了?

网友F:
禁止喧哗.呵呵

网友G:
1.TVS是瞬态抑制器,防浪涌电压的;
2.反应时间ns级;
3.击穿之后有一个稳压值,具体看型号;
4.没见过在IO口用TVS,一般在电源口,或者ESD实验容易打坏的输入脚上加;

网友H:
这个真不懂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