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香主:STM32F100C8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8-31):
焊了二块板子,一块加载程序正常。另外一块出现以下现象:

Warning: 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incorrect alignment. Stack addr = 0xFFFFFFFF
iar5.5与JLINK_V8连接时,JLINK一切正常,但下载的时候就会出现以上问题。找不到原因。求教香主了!

楼主:
头痛中,无从下手.
程序是V3.3.0库例子程序.芯片选择也一二再三地检查过.
是芯片本身问题......?
头大.

楼主:
怀疑是否芯片的flash,将flash全擦除后,问题依然如故.
香帮主,求救!

楼主:
怀疑JLINK通讯频率,速度偏高?

楼主:
哎,果然是它引起的祸端.

楼主:
坑爷的STM库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