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晶体管输出电路请教?

楼主(2011-08-31):
上述两个图,接成共集电极输出,电路存在哪些缺陷?OUT0和COM0之间接负载

楼主:
晶体管bcx56-10

网友A:
射随输出,输出电流大的话,三极管功耗受不了

网友B:
楼主的图是哪来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C:
为保证晶体管的开关,只能用上图。

网友A:
为保证晶体管的开关,只能用上图。
*******************
非也
为保证晶体管的开关,用下图更好

网友A:
如果COM是指接地的话
下图,光藕输出0.6V/10K电流时就能保证OUT0电压在24V-Vce-Vbe。
上图,光藕要输出(24V-Vce)/10K电流时才能输出24V-Vce-Vbe电压。

网友D:
这两个图本质上没什么区别,细节上略有不同而已,而且各有优缺,不存在谁比谁好!
两个图的缺陷都是NPN无法饱和导通,功耗太大。

网友E:
发射集的是二极管还是稳压管啊》?

网友F:
可以饱和导通。

网友G:
三极管上的压降是0.7V+光耦的压降,已经比较大了。
这是射极跟随,不会饱和的。

网友H:
你的负载是什么?感觉像是继电器。NPN三极管没有这么接的。要接在地端把负载放上面。

网友I:
B极的电流会受负载的影响,负载重的情况下,光耦有可能无法饱和导通.
另外,第二个电路的光耦漏电流通过电阻负载释放.
而第一个电路通过电阻对地释放.
如果这个漏电流对负载有影响,不能用第二个电路.

网友J(2013-10-05):
这个电路,大部分负载时继电器,24V继电器 20以上都可以吸合,线圈电压达不到24V也没关系,二极管是带感性负载时的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