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关于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11-08-31):
我们在控制步进电机的时候进行2000细分。
正向转2000步(一周)会有很小误差。
而反向转2000步时,有较大错误(15度左右)。

遇到问题了。

敬请各位大侠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说明是你的控制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不见得是控制程序的问题.
机械阻力和电机都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其实采用细分后步进电机, 已经不是标准的一拍走一步了.
因为微步距是有驱动器算出来, 通过电流来控制的电机一拍里的细小的角度.
由于电机内部没有正式的齿齿锁定. 所以在外力作用下, 位置不到位和过冲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所以建议楼主不要采用这么高细分的驱动. 如果一定要那么高的精度, 采用齿轮箱减速机构来实现吧

网友B:
不见得是控制程序的问题.
机械阻力和电机都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其实采用细分后步进电机, 已经不是标准的一拍走一步了.
因为微步距是有驱动器算出来, 通过电流来控制的电机一拍里的细小的角度.
由于电机内部并非正式的齿齿锁定. 所以在外力作用下, 位置不到位和过冲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所以建议楼主不要采用这么高细分的驱动. 如果一定要那么高的精度, 采用低细分加齿轮箱减速机构来实现吧

网友C:
电机倒一下相,再判断是哪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已经更换了驱动器。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D:
得,合着是片子问题。

网友E:
一看就知道是驱动器的问题,现在市场上步进电机驱动器很多都是没工作经验的人搞出来的,我们的36000细分都丝毫不差,改天拍个视频放上去。

网友F:
驱动的速度是否太快?
驱动电流是否稳定?

网友G:
一看就知道是驱动器的问题,现在市场上步进电机驱动器很多都是没工作经验的人搞出来的,我们的36000细分都丝毫不差,改天拍个视频放上去。
引用 网友E:

36000大概是15位多,相电流能做的那么高的稳定分辨率?
36000细分,就是普通的伺服电机装有2500线编码器都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