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cosmic 编译时时库文件中没有用到的函数也编译了

楼主(2011-08-31):
cosmic 编译时时库文件中没有用到的函数也编译了,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将用不到的函数删除后,编译好的文件就小很多。

网友A:
香版,这个是我们下半年的一个批量项目,第一次使用STM8,请尽量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B:
在 《C Cross Compiler User’s Guide for ST Microelectronics STM8》里面有方法:
1. 在 project settings - c complier - category /optimizations 中 选中 +split,目的是使函数在编译时模块化
2. 在 project settings - linker - category /input - segment - .text 的options 中 加入 ‘-k’ 选项,目的是在链接时将不使用的函数模块优化掉

网友C:
谢谢3楼,好像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楼主:
方法1(8楼).编译时只选minimize code size选项 编译后最后一条指令地址为81e7
方法2(7楼).按3楼所提供方法编译后最后一条指令的地址为81e9
方法3(6楼).手工删除stm8L10x_gpio.c中没有用到的函数,编译只选minimize code size选项,编译后最后一条指令的地址为8177.

楼主:
5楼测试时的3种方法相关图片如下:

方法3:
该方法的gpio.c文件中只有用到的3个函数

楼主:
希望 知道 解决方法的 朋友来指导一下!!

楼主:
有那位 大侠 出来指导一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