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到60v的输入,输出12-15v,有什么好的电路

楼主(2011-08-31):
请教各位,44到70v的输入,输出12-15v,电流最大只需要100毫安,不用变压器,就用能买到的那种电感,做个简单的开个电源,用什么电路呢?在下先谢谢各位关注了。

网友A:
NSC有不少高压的Buck IC,找一个来做就行了

网友B:
桑美DC-DC

网友C:
buck电路就可以哦~~~

网友D:
不过不便宜^_^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指导,弱弱的问一下,能用3845,不用变压器,就用电感做一个50毫安的DC-DC吗?或者能用34063扩压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