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49上跑uc/os 的时候,大家用的 isr是哪一个

楼主(2011-08-31):
f149上跑uc/os 的时候,大家用的 isr是哪一个
是用的是 看门狗定时器?如果那样的话,看门狗功能不就没用了?

以上,
谢谢

网友A:
这个我还没接触过

网友A:
帮你顶下啦

楼主:
没有人 msp430 + uc/os 这样用的吗?
msp430 ram 资原也可能,不会是用传统的 前后台的吧?

网友B:
我反正没这样用

网友C:
没接触过uc/os的路过,,,,

网友C:
怎样把uc/os移植到f149中啊

楼主:
7楼,我上传了,你参考下,这个例子用的就是看门狗定时器啊,那它的看门狗功能不就没有用了吗,哎,想不明白

网友C:
那怎样移植到149里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