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V交流输入,怎么整出24V和隔离的5V

楼主(2011-08-31):
AC27V的输入,想输出一路DC24V,400ma,还有一路DC5V,100ma,两路地都是隔离的,这个电路应该怎么搭合理点

网友A:
用变压器就行了

网友B:
同上,不过变压器的设计要不会叫 厂家替你设计。

网友C:
同意3楼说法!

网友D:
给你个思路,交流,整流,找个DC/DC 隔离的方案,凌特 ti 的方案,整个输出24v 500MA
至于5v  电流100MA,随便找个三端稳压,挂24v上既可以,当然也可以找多路输出的,变压器多绕一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交流整流后叫做DC-DC变化
那所谓是AC-DC变化是不需要整流桥???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过了,但是个子太大了,无法安装到我们预想的盒子里,现在想采用LM317先降压到35V左右,然后接入lm2575-24输出24V,24V再接隔离电源DC-DC转5V,您看这样子合适么,其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F:
7楼:
“但是个子太大了,无法安装到我们预想的盒子里”
注意此句没有主语。是什么东西太大?工频变压器?

“现在想采用LM317先降压到35V左右”
多此一举。27V交流整流后电容滤波,直接进24V输出的隔离模块即可。

楼主:
1.变压器定做了一个个子有点大放不进去
2.用LM317是因为AC27整流滤波有40V左右,考虑有些现场380电压偏高,所以用LM317降压小于40V输入开关电源芯片安全点
回复 网友F:
3.如果直接有24V输出的隔离器件,可以推荐下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