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消除跨时钟亚稳态同步器方法的疑惑。

楼主(2011-08-31):
关于跨时钟采用同步器(两级触发器)的方法,我有一点不明白的是假设同步器之前时钟是2M,这样的话1s时间内是2Mbit数据,然后同步器时钟是1M,同样是1s时间,经过同步器后数据个数岂不是变成了1Mbit,这对吗?

网友A:
你说的没有错,但是一般的两级触发器的形式 一般只是用做 脉冲信号的传递时钟域,如果你需要把一个时钟域内所有的信号都同步到另外一个时钟域的话,一般用异步fifo

网友B(2011-10-24):
2楼说得很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