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和stc mcu在同一个板上应该如何布局?33M的高频板

楼主(2011-09-01):
两个主要芯片都在同一个板子上而且连线比较复杂
求布局和布线指导。谢谢!

网友A:
对角 干扰最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对角?倾斜对角?

网友B:
预拉线最短,最直就好了。

网友C:
布局就是尽量让交叉线少一点,既然是高频走线,布线时对一些特殊信号线(如时钟走线什么的)可以考虑用蛇形走线

楼主:
5# 小孩飞啊飞 是不是等长线?

网友D:
不懂! 来看看,等大虾解决学习学习。

网友E:
CPLD的引脚功能灵活定义,可以简化走线.如果MCU没有ADC,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F:
支持8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