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STM32 SWD模式下PB3不能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1-09-01):
我现在的项目中用了STM32F103VC,用SWD模式调试,已将SWJ_CFG设置到010,按照参考手册PB3应该可以释放出来作为普通IO使用,但实际上发现调试时有时钟输出。在非调试模式下该端口IO正常。请问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这倒奇怪了, 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哦. 是不是 IO 口配置有问题呢?

网友B:
我现在的项目中用了STM32F103VC,用SWD模式调试,已将SWJ_CFG设置到010,按照参考手册PB3应该可以释放出来作为普通IO使用,但实际上发现调试时有时钟输出。在非调试模式下该端口IO正常。请问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
引用 楼主:

调试时有时钟输出:在哪里有时钟输出?

非调试模式下该端口IO正常:此时也作了SWJ_CFG配置了吗?

楼主:
IO配置应该不会有问题。在PB3上有时钟输出,非调试模式和调试模式都作了SWJ_CFG配置,软件是一样的。我用的开发环境是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6.10。谢谢!

楼主:
另外,我注意到参考手册上有一个注释:Released only if not using asynchronous trace。在调试模式下,会不会作为TRACESWO使用了?但我找不到关掉的方法。

网友B:
在PB3上的时钟输出是哪里来的?什么时候出现的?

楼主:
在进入Download and Debug模式就会出现,即使是在单步模式下仍有波形出现,只有在停止调试Release运行下才会消失。

楼主:
各位兄弟姐妹能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C(2011-10-20):
我的不会耶,我倒是PA15控制不了,不知道为何,还在查

网友D(2011-12-20):
在配置AFIO_MAPR 之前要打开 AFIO时钟 否则配置不成功。楼主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E(2013-02-25):
Released only if not using asynchronous trace。在调试模式下,调试模式下被占用了!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