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用74HC595扩展端口驱动TFT屏的?

楼主(2011-09-01):
首先不考虑刷屏速度,只为捣鼓用。。
因为手上的STM32是F100,48脚的,端口有限,如果用IO口直接模拟驱动的话,要用到16个数据+5个控制+1个背光=22个端口。。剩下可用的就还有四个。。(JTAG端口没算)
现在想用两片74HC595级联作为16个数据端口,通过SPI和STM32相连。。。
试问这样可行不?
如果可行,又能如何做到读取TFT各寄存器的值(比如发0000到0001,返回TFT的型号)。。
再进一步,就是有啥方法把普通的TFT屏改成SPI口的屏?

网友A:
输出控制是可行的.
但74HC595 只能输出, 所以是不可能实现数据输入的. 除非你再加个并入串出的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想的,话说,TFT屏中除了读ID外,还有什么地方用到读输入状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