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解,,帮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1-09-01):
(无正文)

网友A:
用交流的脉宽检测幅度.
D20是整流电路,类似于取绝对值,把负脉冲转成正脉冲.
原理是这样的,比如输入信号是V|sin(wt)|
这个电路是判断V|sin(wt)|>=Vf,通过脉宽检测可以得到满足上面不等式的dT.
信号周期为T,可以得到
T/4-arcsin(Vf/V)=dT/2
sin(T/4-arcsin(Vf/V))=sin(dT/2),通过查表可以得到sin(dT/2),设为m
sqrt(2)/2*sqrt(1-(vf/V)^2)-sqrt(2)/2*Vf/V=m
求这个方程,可以得到V,可能会有开方的运算,可以自己编一个开方子程序,有快速算法.
这样就可以精确求出电流了,如果只是做电流判断,可以精略地认为脉宽小于一定值.

网友B:
我也残鸟

网友C:
奶奶的 这是个比较器 ?

电压 高 于 多少  电流检测 输出 5V  否则 输出 0 ?

测电笔吗 ?

楼主:
测电机调速的

网友D:
应该是个比较电路,把前面采集的电压和2脚的电压比较

楼主:
那个取样变压器怎么个工作法??

网友E:
LM393是电压比较器

网友A:
如果变压器耦合过来的信号整流以后有经过R,C滤成直流那应该是比较出一个高低电平.但是只接一个C,显然输入信号还是一个绝对值信号.而不是直流,
我觉得有可能是过流判断的电路,在小于一定值的时候认为不过流,不积累热量.
在大于一定值以后,开始积累热量,而超过这个值以后的电流值就是根据脉宽去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