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参考点转移的知识!

楼主(2011-09-01):
PT1输出峰峰值5V,而本人的AD输入为0-3.3V,所以PT1的输出要分压且要转移参考点,希望在OUT点的信号是在1.65V上下变化的信号,不知道本人的图能否实现,不能实现需要这样做?谢谢!!!

网友A:
1、R3R4分压比不对。
2、R1R2联接处对地应该具有很小的交流阻抗,故该点应该对地接个较大的电容,最好是一大一小两支,且小电容应该使用无感电容。

楼主:
感谢2楼,分压比不对是什么意思? R1R2联接处对地我希望是1.65V。

网友A:
3楼:
我可没说R1R2分压比不对。我说的是R3R4分压比不对。
你的变压器输出峰峰值5V,而你的A/D输入0-3.3V,“所以PT1的输出要分压”这句是你自己说的。

网友B:
我也觉得应该加一个小电容用于滤除共模的交流信号,此外,你输入AD的电压范围应该在1.65-2.5/6  ~1.65+2.5/6,应该是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