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 关于ISE10.1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1-09-01):
我在使用ISE10.1时,经常遇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修改源代码重新编译下载后,发现下载后运行的程序还是未修改前的老版本,检查*.bit和Untitled.mcs两个文件是刚生成的。有时将综合工具从Synplify改为XST重新编译下载又可以了。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是何原因?

网友A:
每次都用rerunall应该就没问题了,但是这样时间比较长点

网友B:
如果你重新生过BIT文件的话,在IMPACT中需要重新ASSIGN一次你的bit文件,记得要在打开的文件框里重新点一下你的那个BIT文件,然后内容才会是新的.算是10.1 的软件BUG吧

网友C:
不知楼主解决没

网友C:
我认为也是BUG

网友D:
10.1 的软件BUG 嘿嘿。

网友E:
属于正常,ISE是bug不断的,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做了个不错的片子,但是开发环境做的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