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加散热片在多热的情况下才是过热。怎样判断?

楼主(2011-09-01):
(无正文)

网友A:
粗略地说,“有点烫手”,如果环境温度不会升到很高如50度甚至60度,是可以使用的。若常温下已经不能用手背长时间接触散热器,那就有些危险了。

网友B:
判断会不会有问题,首先是自己不能坏,另一个是不能影响周围的器件,比如一些热敏感的器件,电解电容,热敏电阻,P板等等.
通过散热片的面积,可以粗略算出温度,是否会超过7805的最大节温.
PCB长期能承受的温度为135度,如果产品的最高温度为85度,那么温升要控制在50度左右.
在生产时7805的外壳最好不要贴在PCB板上,引脚留长一点,利用引脚散热。

网友:
顶起三楼的

楼主:
135度就没这么大,手可以摸,但感觉烫,估计7,8十度吧。对其他不会有影响,工作环境温度也是常温。

网友C:
:lol 那就加散热片, 电流最好不要超过1A,  手册上说1.5A, 加了风冷都到不了

网友D:
简单的方法,手摸能**3S以上说明温度不超过70度。可以不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