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端口的“读-修改-写”问题

楼主(2011-09-01):
最近用PIC18F26K20写GSM模块程序的时候出现了一下奇怪的问题,当我直接用PORT端口对FRA0赋高电平(图1),延时一段时间,再同样用PORT端口对FRA1赋高电平(图2),此时先前FRA0上的高电平自动变为了低电平。但是如果两个端口都用LAT锁存器的方式进行同样操作的时候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我看了张明锋的《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中举的一个“读-修改-写”的一个例子,但是因为图1中的FRA0有接一个电阻再接到三极管的基极,这样当写FRA1时读回的FRA0应该仍然是高电平啊???

网友A:
输出请使用LATA寄存器,张明峰写那本书时,还没有退出带LATA寄存器的芯片。

楼主:
输出请使用LATA寄存器,张明峰写那本书时,还没有退出带LATA寄存器的芯片。
引用 网友A:

以后写程序会改为输出用LAT寄存器了。因为之前输出用PORT寄存器,都没出现过问题。但是还是不太明白在这个地方用PORT寄存器和LAT寄存器有什么差别?

网友B:
BE极之间的电阻电容干嘛的?

网友C:
BE极的电阻电容有两个用途,
一是,I/O输出是有漏电流的,即使是输出0,也不是绝对的地,三极管没有绝对的截止,只要有电流就会被放大。
下拉电阻是为了给漏电流提供通路,避免流过BE级被放大。
也可以考虑为分压,从最坏情况分析,加在BE级两端的电压<0.3V才能认为可靠截止。
另一个是,加上电容一般是为了使边缘平稳,降低信号的上升和下降速度,减少EMI。

网友B:
先抛开0.3怎么来的不说,单片机输出的低电平会到0.3V么?0.1uF电容控制EMI,这个是经常开关的端口么?这么慢的控制速度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C:
[local]1[/local
B极变化慢不等于C极电流也变化慢,有一个很大的beta在呢.
至于C合不合适,如果是发的是数据,要根据波特率看一下上升,下降率是否合适.
如果是功率输出,要看在线性区停留的时间是否能承受.
功率输出的话,哪怕是一次输出,B极的边缘不做控制,那C极的EMI就不行了了.
如果是感性负载,更是如此.

网友C:
至于0.3V的由来,我先传一个图.

0.3V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某车厂和标准,在全工作温度范围内做WCCA分析时必须要的数值.
可靠性设计就是认为没有绝对的东西,所以的器件,所有的参数都有公差,这个公差不单单是初始公差,还有温度,老化等等。

网友B:
楼上你举的例子恰好说明0.3V是不可能的,单片机端口的数据,电流符号是+,是灌电流负载,这里的三极管是NPN型,E极向B极的漏电流在nA级别,根本不可能把单片机端口输出的低电平抬高。

再退一步说,就算有漏电流,单片机输出是MOS推挽结构,47k的电阻和MOS的导通电阻,你说电流是不是该走绝对低阻抗的单片机输出端呢。所以这个电阻根本没用。

可靠性设计还有一条原则就是:言多必失,没必要的东东不要加进去,多一个元件,多一个故障点。

另外EMI也没有道理,9013能开关的频率绝对不是什么高频,单片机系统EMI控制重点是时钟和外扩存储器总线。

网友C:
上面那个例子如果是推挽输出应该是不会到0.3V的,但是如果是MOS管的输出,不加下拉电阻,当输出低时,BE极截止,MOS管又是开漏的.这个是高阻态了,不会有问题?
不单单看信号的频率,矩形波的高频成份是非常丰富的,加上一个小电容后高频成份大大削减了.
并不是元器件越少越好,有的时候就是要冗余.
要具体看器件的功能,如果两个器件的功能一样,而且发生故障的事件是相互独立的,那么一个器件出故障的概率如果是1%,那么两个同时出故障的概率就是0.01%了.

网友B:
你是指开漏输出吧,开漏也是推挽的上半柱不要,低电平一样是MOS管在拉呀,还有开漏输出不加外上拉咋可能输出高电平呢,边沿确实决定了信号的最高频率,如果不是频繁动作的端口,就不是控制的重点,何况100k电阻下来的电流,能有多大的辐射能力啊。

我这样剖析给楼主看,是为了告诉他,他的一个无厘头设计给自己造成了现在的麻烦(虽然他的读修改写也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谢谢你们两位的讨论,硬件电路并不是我自己设计的,我只是在写这一部分的软件,对硬件我自己还是一个未入门的家伙:( 。我自己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图,然后询问一下设计者。按照他的说法和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电阻的引入是为了防止端口处于输入态的时候,外部干扰造成三极管的BE端被放大,而NPN管是控制一个电源的供给端口,如果干扰造成DC端的误动作,会给电路行造成很大影响;而电容的只是因为这一个电路模块为GSM手机模块电路,为了过滤高频干扰而做的。其实两个元器件都没必要,但因为不太了解一下元器件的性能而加上去的,即使没用也仅当是心理安慰吧:L。 你最后提到的读-修改-写问题,我到现在还是没怎么看懂,对RA0赋高电平之后,再对RA1赋高电平时,读回的RA0时因为有一个5.1K的电阻接到三极管的基极,此时应该仍然是高电平啊?就不存在读-修改-写的问题,不知这样理解正不正确。

网友B:
首先电路设计是一门科学,不是玄学,也就是说“怕”之类的托词都可以翻译成“懒”就是懒得去搞懂,做出来的东西自然漏洞百出。

我也做GSM模块相关的东东,开机那个脉冲短了不起作用吧,另外单个晶体管要想被感应信号干扰,还是有点困难,加下拉是可以的。但是电容是没有道理的。

读修改写出现的问题,就是端口输出电平,电容延迟了端口电平达到设定值,这样修改令一个端口时,发生了读修改写现象,导致前面那个端口的电平被误读,再写回去,当然就不对咯。

网友B:
另外提醒你,我用的GSM模块开关端不允许加外上拉,注意看下你的模块是不是有同样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3中,RA0是作为GSM模块的电源控制开关,然后RA1是作为GSM模块的开关(IGT端口)的控制开关,IGT端口还接了一个上拉电阻。按照你的思路,我把电源控制端RA0置为高电平后延时了2s以上(此时电平应该是稳定了),然后再通过PORT寄存器对RA1进行赋值的时候,同样出现了电源端口(RA0)的电平被拉低了。但用LAT寄存器也没有出现上述问题。之前看很多程序都是用LAT寄存器进行写,PORT寄存器进行读,到现在也没胡搞明白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C:
LZ把汇编代码发上来看一下,从框图上看,PORT和LAT的写都是操作同一个D触发器,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PORT读端口的电平.
而LAT读LAT缓存器.
读才会有差别.

网友B:
首先这个RC的时间不可能这么大,其次,不要怀疑说“应该”,要找证据,你输出送完以后就再把口线读回来看呢,另外注意有没有中断内外相互打架的。

网友C:
写完LAT或者PORT寄存器,到电平出现在端口上,只有一个D触发器和TRIS三态门的延时时间,不会到us级,根本不用延时2s。

楼主:
回复 网友B:
1、将RA0置1,马上读RA0读出为0;
2、将RA0置1,延时2s后读RA0读出为0;
以上两种情况用LAT和PORT进行输出,操作结果都一样。
3、先将RA0置1,然后再将RA1置1.无论RA0采用LAT或者PORT寄存器输出,只要RA1采用LAT寄存器输出,两端口都会呈现高电平。但若RA1采用PORT寄存器输出,则两种情况都是RA0的电平为低,RA1的电平为高。
4、不管什么情况下,只要把RA0设置为输入态进行读操作时,RA0都会变为0电平,但不是绝对的0,而是0.1V左右。
RA0和RA1是都是两个模拟通道,但PIC18F26k20又没有像其它型号的一样,要把模拟通道设置为数字端口会不会是端口操作的问题。

网友C:
在PORT的bit,读取进来转换为byte位时, 编译器有可能会有bug,我之前有碰到过.
比如 unsigned char i=RA1,
有可能会判断成RA0,碰到这个bug以后跟microchip的技术支持确认过.
后面改成 if(PORTA & 0x02) i= 1;
如果问题太不可思议,还是建议看一下汇编代码.

网友B:
你先断电,用万用表量下这个端口和地有没有短路呢,没短路就置高以后用死循环打断点,看端口有没有拉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MCC18编译器,C语言写的程序。

网友C:
如上图,LZ按上面的操作可以找到与C对应的反汇编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量了,没有短路;而且用LAT寄存器加断点量两个端口都为高电平,但在Watch窗口看到的RA0和RA1始终为0。这两个端口只是在初始化的时候用用到,程序中就用LAT寄存器的方式写的,现在也没什么问题,只是一直想搞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实在不行的话,下周一我把那两个5.1K的电阻卸掉,到时候再试一下。(图中的LM2567应该是LM2576,画图的时候标错了的。)

网友B:
你都已经晕头转向了,别玩仿真了,打断点,拿块万用表实际测下端口电平吧。另外这电路够另类的哈,还有2576可以直接用数字端口控制吧,何必多此一举呢??这又是一个乱设计给自己找麻烦的例子啊!

网友C:
我敢保证,如果LZ的电路没有短路之类的情况出现,绝对不会是硬件导致的异常.
电路设计没有明显的错误.
还是强烈建议LZ把汇编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B:
这种乱加不必要器件的习惯必将导致软件上的混乱,出问题是必然的。
习惯对了,软硬件自然不会出错。

网友C:
虽然有些器件可能多余,但是也不要胡乱的猜疑,可以大胆猜想,但是要小心求证.
那个R和C是完全要的.
没有R和C只能说是能工作的电路,不能保证长期稳定可靠的工作.
最近不知道LS的有没有发现,版块上不少帖子在问下拉的R的作用.
在汽车电子里面如果是没有这个下拉电阻和电容根本就是不合格的电路,如果是对外的接口,地有偏移的话,还会涉及到地线偏移的问题.
LS认为乱加也没关系,那最多是性能的问题,不会涉及到LZ所碰到的功能方面的问题吧?
直接用单片机控制电平不同的器件,特别是会涉及到高压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用三极管隔离是最可靠的.
我觉得LS的可靠性设计概念还比较欠缺.呵呵.
要做一个产品出来,大家都会,但是做到可靠,那能做到的人就少了.

网友B:
呵呵,楼上的话又一次证明了楼主加的三极管是多余的,LM2576的使能段哪里是不同电平的高电压东东呢,我也认为楼上的可靠性理念有问题。软件和硬件一样,一个在硬件上不精益求精的人,软件有漏洞是必然的。我相信我们产品的返修率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网友A:
virtualtryon不必担心,对于三极管这种电流型器件,增加电容没有必要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测试中的一段程序:
这是采用LAT寄存器的反汇编(两个端口正常拉高):
10:                 INTCONbits.GIE = 0;    // 关闭全局中断和外设中断
  00B6    9EF2     BCF 0xff2, 0x7, ACCESS
11:                 INTCONbits.PEIE = 0;
  00B8    9CF2     BCF 0xff2, 0x6, ACCESS
12:
13:                 LATAbits.LATA0 = 1;    // 电源控制端口
  00BA    8089     BSF 0xf89, 0, ACCESS
14:                 TRISAbits.TRISA0 = 0;
  00BC    9092     BCF 0xf92, 0, ACCESS
15:
16:                 Delay1KTCYx(100);    // 25ms延时
  00BE    0E64     MOVLW 0x64
  00C0    6EE6     MOVWF 0xfe6, ACCESS
  00C2    EC6C     CALL 0xd8, 0
  00C4    F000     NOP
  00C6    52E5     MOVF 0xfe5, F, ACCESS
17:
18:                 LATAbits.LATA1 = 1;    // IGT控制端口
  00C8    8289     BSF 0xf89, 0x1, ACCESS
19:                 TRISAbits.TRISA1 = 0;
  00CA    9292     BCF 0xf92, 0x1, ACCESS
20:
21:                 while(1);

这是RA1端口采用PORT寄存器的反汇编(RA1置为高电平,但RA0为低电平):
10:                 INTCONbits.GIE = 0;    // 关闭全局中断和外设中断
  00B6    9EF2     BCF 0xff2, 0x7, ACCESS
11:                 INTCONbits.PEIE = 0;
  00B8    9CF2     BCF 0xff2, 0x6, ACCESS
12:
13:                 LATAbits.LATA0 = 1;    // 电源控制端口
  00BA    8089     BSF 0xf89, 0, ACCESS
14:                 TRISAbits.TRISA0 = 0;
  00BC    9092     BCF 0xf92, 0, ACCESS
15:
16:                 Delay1KTCYx(100);    // 25ms延时
  00BE    0E64     MOVLW 0x64
  00C0    6EE6     MOVWF 0xfe6, ACCESS
  00C2    EC6C     CALL 0xd8, 0
  00C4    F000     NOP
  00C6    52E5     MOVF 0xfe5, F, ACCESS
17:
18:                 PORTAbits.RA1 = 1;    // IGT控制端口
  00C8    8280     BSF 0xf80, 0x1, ACCESS
19:                 TRISAbits.TRISA1 = 0;
  00CA    9292     BCF 0xf92, 0x1, ACCESS
20:
21:                 while(1);

两种情况都是在端口悬空的状态下测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短路,电平确实是用万用表实际测量得出的,至于仿真的结果只是作为一种参考。把那两个5.1K的电阻去掉让引脚悬空测量出来的结果和接上电阻的结果一样。至于硬件电路的设计,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因为是小公司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人在做硬件设计,所以……经过这件事后我也下定决心要好好补一下硬件知识。

网友C:
LATAbits.LATA1 = 1; // IGT控制端口
BSF 0xf89, 0x1, ACCESS 这是RA1端口采用PORT寄存器的反汇编(RA1置为高电平,但RA0为低电平):
PORTAbits.RA1 = 1; // IGT控制端口
BSF 0xf80, 0x1, ACCESS 差别如下: LATAbits.LATA1 地址为0xf89的寄存器bit1位, 而PORTAbits.RA1址址为0xf80的寄存器bit1位问题出现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BSF汇编指令,
总共有4个时钟周期,4个时钟周期共做了4件事情,
第一个时钟周期,解析指令,第二个时钟周期读寄存器,第三个时钟周期改写数据,第四个时钟周期写寄存器.
LATAbits.LATA1 = 1;
步骤是这样的,
Q1解析指令
Q2读LATA的值,之前LATA0有输出,读为0b00000001,存入PIC暂存器.
Q3改写暂存器的值为0b00000011.
Q4写入LATA,LATA为0b00000011,LATA0,LATA1都为1成功.
LATAbits.RA1 = 1;
步骤是这样的,
Q1解析指令
Q2读PORA的值,虽然之前LATA0有输出,但是只是LATA寄存器的值为0b00000001,读PORTA的值是读取端口的电平,通过缓存器及数字/模拟选择才会进入总线。
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没有配置为数字口,此时读出来为0b00000000,并存入暂存器。
Q3改写暂存器的值为0b00000010.
Q4写入LATA(为什么不写入PORTA,是因为写PORTA和写LATA是一样的都是写入LATA),LATA为0b00000010,LATA0被改为0,LATA1为1不成功.
正如LZ自已传上来的图所示,模拟数字口配置不会影响输出,只会影响输入。因此RA1输出正常,但是RA0在读进来的时候错误了,因此不正常了。
请LZ通过ANCON0配置一下,把RA0及RA1配置成数字口再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验证确实是数字模拟端口设置的问题,但是在PIC18F26K系列中没有ADCON1没有用来作为数字模拟端口的配置寄存器。而是采用ANSEL和ANSELH两个寄存器对各个端口进行分别配置。也证明了版主yewuyi所以说的用LAT寄存器作输出可以避免读-修改-写的问题。至于版主NE5532提到的很多硬件方面的问题,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谢谢你这么耐心的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不好意思,能不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每次结贴的时候都只有2楼的上面有评分栏,其它楼的都没有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版主,不好意思,能不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每次结贴的时候都只有2楼的上面有评分栏,其它楼的都没有呢?
引用 楼主:

你自己的任何帖子是不能评分的。

总不能自己给自己评分,是不是!!!

网友B:
呵呵,恭喜楼主找到问题!

网友D:
这个是MICROCHIP的官方文档,PORT寄存的意外出错的详细说明 通过PORTx寄存器访问I/O引脚上的数据。读PORTx寄存器是读取I/O引脚上的值,而写PORTx寄存器是将值写入端口数据锁存器。很多指令,如BSET和 BCLR 指令,都是读- 修改-写操作指令。因此,写一个端口就意味着读该端口引脚的电平,修改读到的值,然后再将改好的值写入端口数据锁存器。当与端口相关的 I/O引脚被配置为输入,并且在PORTx寄存器上使用读 -修改 -写命令时,应当特别小心。如果某个配置为输入的I/O引脚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变为输出引脚, 则该I/O引脚上可能会输出一个意外值。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读 - 修改 - 写指令读取了输入引脚上的瞬时值,并将该值装入了端口数据锁存器。此外,如果在I/O引脚被配置为输出时在PORTx寄存器上使用了读-修改-写指令,根据器件速度和I/O容性负载的情况可能出现意外的I/O行为。图10-2所示为当用户应用程序试图对PORTA寄存器使用两条连续的读-修改-写指令将PORTA上I/O的bit 0和bit 1置1时, 所出现的意外情况。当CPU速度很快并且I/O引脚上的容性负载很大时, 示例代码的意外结果是只有I/O的bit 1被置1。

网友E(2011-10-05):
其实这个功能是起保护作用的,过于纠结了点。
输出端已被锁存到所置状态,如果外电路是合理的,这一状态是不会改变的。
只有外电路出现异常,也就是远大于输出负载能力,比如短路等情况出现时,读后写才会出现意料之外的结果。
比如置高,输出短路到地,则再置高无效。
短路到地,硬要置高,目的是想烧端口吗?的确该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