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经典的7805问题

楼主(2011-09-01):
如题,有次去面试,技术面试官问我7805是DC-DC还是LDO?我回答是DC-DC,面试官笑笑说,错了,是LDO。我顿时懵了,因为我的理解从大的范围讲LDO也属于DCDC,而且LDO是那种压差很小的线性稳压器,比如4V-3.3V等等,7805Vin和Vout要求压差这么大,为什么算LDO呢?
请教各位大侠,因为问题问了同事,他们都不是非常说的清.

网友A:
我也不觉得这个算是LDO~~

楼主:
我也不觉得这个算是LDO~~
引用 网友A:
:( 是的,当时和面试官还辩论了一番。。。

网友B:
你也笑着问他,他对DC-DC的定义是什么,NS就把LDO归类在DC-DC里,有的公司就不是,定义不同就是**同鸭讲,有啥争辩头?

网友C:
5532说得没错,定义不同,根本就没办法讨论。

楼主:
你也笑着问他,他对DC-DC的定义是什么,NS就把LDO归类在DC-DC里,有的公司就不是,定义不同就是**同鸭讲,有啥争辩头?
引用 网友B:
:handshake 谢谢指导,面试的是华为的技术官,对某一个问题抠的很严。。。

网友B:
:handshake 谢谢指导,面试的是华为的技术官,对某一个问题抠的很严。。。
引用 楼主:

如果他不是故意这样问,也说明他的技术很烂,对电源管理的主流厂家产品线根本不熟。

补充一下,有高手面试官在面试时候故意给出有漏洞的题,以便做到问一答十的效果。

网友D:
“面试官笑笑说,错了,是LDO。” 这个说出来了就不像是故意给出有漏洞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那还想问一个关于7805的问题,如果是输入12V,输出5V,那么如何提高7805的效率?这也是他提的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答案是无法提高其效率。这个就是故意问有漏洞的问题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嗯,那还想问一个关于7805的问题,如果是输入12V,输出5V,那么如何提高7805的效率?这也是他提的问题。
引用 楼主:

效率无法提高,只是尽量减小负载电流可以减少其功率浪费。

另外Onsemi有沿用78方式标示的LDO产品,7085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型号,所以是不是LDO根本无从谈起。

网友E:
不是DCDC也不能算是LDO

网友F:
哎,说不清楚,似乎大家约定俗称dcdc 都是开关型的直流变换。
ldo要求低压差, 7805又不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