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几十或者几百PF的电容

楼主(2011-09-01):
一块板子上,我想测量几十或者几百PF的电容,可以焊下来测量,但是没有网络分析仪什么的,请教大家用什么方式或者仪器测量呢??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
1、电感电容表。这个不太准确。某些数字万用表也可测量电容。
2、LCR电桥。这个比较准确。
3、万用电桥。现在比较少见,主要是因为使用麻烦,但比较准确。

楼主:
谢谢maychang,电感电容表、万用电桥的什么都没有,LCR电桥要自己搭建一个谐振电路么?

网友B:
在西安的话拿过来我给你测

网友A:
3楼:
LCR电桥,不是你自己可以做出来的,比电感电容表和万用电桥复杂得多。

“电感电容表、万用电桥的什么都没有”
那么你总要有点什么吧?

楼主:
我这里只有示波器、万用表,可怜啊,呵呵。我在重庆这边

网友A:
有示波器,还需要一个准确的电感。
利用示波器上基准方波信号,将待测电容和已知电感还有一支电阻串联,用示波器观测其阻尼衰减振荡的周期。

网友C:
找个当地公司借一下吧

网友D:
其实网络分析仪是LCR电桥的一种。
LCR的原理可以去按姐轮网站找编号为5950-3000的文档看看。

网友E:
:lol 楼主搭振荡电路 来测试

网友E:
或者 组成带通  或者 带阻,  自己做可调的一个信号发生器, 后面就不说了:lol

网友F:
有些四位半的数字表有2nF电容档,可以显示到0.1pF,可以拿来用,当然测量数字偏差会比较大。

网友G:
数字电桥是最方便的,TH2817数字电桥测得比较准:)

网友H:
http://www.sillanumsoft.org/ZRLC.htm
自己看,我看不懂。

网友I:
这个问题偶常干,公司的万用表只能够测1nF以上的电容, 几十pF以上的电容偶用示波器测试.
1. 电阻串电容.
2. mcu做一个方波.
3. 测量电容充放电时间.
4. 计算电容容值,
5. 最后减去示波器表笔的电容.
6. 得到估算的电容值.
百试不爽呀.

网友A:
16楼的办法是用MCU做一个方波,其实利用示波器自带的基准方波也可以。
用示波器自带基准方波缺点是频率固定,自己用MCU出方波频率相当大范围内随意。

网友A:
若是数字万用表只能测1000pF以上电容,不妨就用一支1000pF以上的电容,容量不要求准确。
先用数字表测量该电容,得到一个读数。再将该电容与待测小电容并联,再用数字表测量。两次读数相减,为小电容容量。
此方法当然不够准确,但比没有数据还是要强得多。重要的是:两次测量,电容的温度要相同,因此不宜焊接,甚至手拿电容都要尽量避免。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提供的各种方法,偶先试一试来

网友B:
若是数字万用表只能测1000pF以上电容,不妨就用一支1000pF以上的电容,容量不要求准确。
先用数字表测量该电容,得到一个读数。再将该电容与待测小电容并联,再用数字表测量。两次读数相减,为小电容容量。
此方法当 ...
引用 网友A:

手拿有可能引入上百PF的电容量,这个我还实验过,手捏的紧点和松点差异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