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fmaster已经输出,有请香水城或其它高手,请回复?在线等..

楼主(2011-09-01):
本人采样的是STM8S105C6T6芯片,执行以下指令时:

  PD_ODR|=0x10;                        BSET  0x500f,#4
  PD_ODR&=0xEF;                       BRES  0x500f,#4
产生一个PD4引脚的高电平,一片上运行程序用示波器测出来是260ns(约2个时钟周期)左右,一片上620ns(约5个时钟周期)左右。
此时本人用的时钟是8M,时长是125ns.
同样的程序写进同一型号的两个单片机里,指执行周期为什么差这么大???

同样的程序,却有上述问题!MCU工作正常,还可以串口通信。

网友A: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差异是由STM8的流水线造成的

楼主:
RE: 请香水城回复:重大问题

初步怀疑此芯片红色部分有bug.

楼主:
请问IJK这样MCU的流水造成的,为什么一个MCU总是260ns,另一个总是620ns,反复烧写都不会变?如果是流水造成的应该会变啊

网友B:
请LZ在那两条指令之间加一个NOP,看看有什么结果?

楼主:
回复,香水城,加了一个nop指令还是这样的时间,
程序是如果

main()
{
        delay(1000);
        CLK_Init();
        init_relay_IO();

while (1)
        {
                PD_ODR|=0x10; //照明
                //_asm("nop");
                PD_ODR&=0xEF;
                delay(60000);
        }
}

楼主:
香水可不以留下个邮箱啊:本人的邮箱号是:tuyanjun@sina.com

网友C:
楼主是否漏了下面红色的部分:
void CLK_Init(void)
{
    CLK_ECKR = 0x01;// Enable HSE

    /* Configure clock prescaler */
    CLK_CKDIVR = 0x08;          /* fcpu=8M */
                                /* Fmaster=8M*/

    // To select external source by automtic switch
    CLK_SWCR |= 0x02;            // Enable switch 外部使用8M晶振
    CLK_SWR   = 0xB4;            // Select HSE

    while (!(CLK_SWCR & 0x08));  // Wait for switch done
  // verify the external clock is selected (optional)
    if (CLK_CMSR != 0xB4)
      while(1);        //切换时钟没有成功,停止执行
    delay(10);

    CLK_CSSR |= 0x01;           //起动外部时钟保护

//CLK_CCOR  = 0x19; while(1){_RESET_WATCHDOG();}  //送出fmaster到引脚上
}

网友B:
楼主位说“同一型号的两个单片机”,是指同一块板还是不同电路板?如果是不同电路板,两者的晶体一样吗?试试看用内部的HSI提供时钟。

楼主:
已经试用过内部晶振过了

楼主:
使用内部晶HSI也是一样的的,fmaster还是8M,一个板子是220ns,另一个是620ns.
是在同一个型号的两块板子上,两个颗MCU。MCU型号是STM8S105c6t6

楼主:
void CLK_Init(void)
{
    /* Configure clock prescaler */
    CLK_CKDIVR = 0x09;          /* fcpu=8M */
    CLK_CSSR |= 0x01;           //起动外部时钟保护

        //CLK_CCOR  = 0x19; while(1){_RESET_WATCHDOG();}  //送出fmaster到引脚上
}

楼主:
我将时钟设置改成上面这样试过了,正好时长扩大一倍,示波器测出来,一块是512ns,另一块则变了1260ns
说明上图红圈的电路还是正常工作的。更不解释STM8的BUG了。

楼主:
别沉了,香水城还在吗??????????????????

网友B:
从楼主位程序中没有看到main中哪里调用了CLK_Init() ??????????

楼主:
程序全文如下

#include "STM8S105C_S.h"
#define _RESET_WATCHDOG() IWDG_KR=0xAA //喂狗
/************************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while(count--);
        _RESET_WATCHDOG();  //喂狗同时也是封闭IWDG_PR和IWDG_RLR寄存器写功能
}

/* ==========================================================================
// ROUTINE NAME: start_watchdog
// INPUT/OUTPUT: None.
// DESCRIPTION:  起动看门狗并使之初始化. 定时时长是128kHz 固定二分频率64kHz,
//               再256分频得250Hz,计250个数得1s可产生一次复位
// ========================================================================*/
void start_watchdog(void){
                IWDG_KR=0xcc;  //起动IWDG命令
                IWDG_KR=0x55;  //开起IWDG_PR和IWDG_RLR寄存器写功能
                IWDG_PR|=0x06; //写入分频值256分频
                IWDG_RLR=250;  //128kHz时钟经过256分频再计250个时钟脉冲
                IWDG_KR=0xAA;  //喂狗同时也是封闭IWDG_PR和IWDG_RLR寄存器写功能
}

/* -------------------------------------------------------------------------- */
/* ROUTINE NAME: CLK_Init                                                     */
/* INPUT/OUTPUT: None.                                                        */
/* DESCRIPTION:  Initialize the clock source                                  */
/*               1) Configure fmaster prescaler.                              */
/*               2) Switch HSI to HSE.                                        */
/*               3) Enable CSS.                                               */
/* -------------------------------------------------------------------------- */
void CLK_Init(void)
{
    /* Configure clock prescaler */
    CLK_CKDIVR = 0x09;          /* fcpu=8M */

                                /* Fmaster=8M*/
                /*
    // To select external source by automtic switch
    CLK_SWCR |= 0x02;            // Enable switch 外部使用8M晶振
    CLK_SWR   = 0xB4;            // Select HSE

    while (!(CLK_SWCR & 0x08));  // Wait for switch done
                // verify the external clock is selected (optional)
    if (CLK_CMSR != 0xB4)
                    while(1);                                                                //切换时钟没有成功,停止执行
    delay(10);
                        */
    CLK_CSSR |= 0x01;           //起动外部时钟保护

        //CLK_CCOR  = 0x19; while(1){_RESET_WATCHDOG();}  //送出fmaster到引脚上
}

void init_relay_IO(void)
{
        PD_DDR |= 0x1f;  //set output
        PD_CR1 |= 0x1f;  //set pull推挽输出
        CFG_GCR |= 0x01;//禁用SWIM,执行本指令后不能仿真,烧写程序
                                                                        //口线PD1复用成IO口了

}

main()
{
        delay(1000);
        CLK_Init();
        init_relay_IO();

while (1)
        {
                PD_ODR|=0x10; //照明
                //_asm("nop");
                PD_ODR&=0xEF;
                delay(60000);
        }
}

楼主:
本人做过多种情况的试验(所以程序多次修改),另外:出现指作令周期变长的产品数量约点总产品生产数量的15%(1台产品1片MCU)

网友B:
还有2点可以查查:1)没有看到等待HSE稳定的指令;2)看看Option byte的设置对不对。

楼主:
Option byte没有查;HSI也是这样的情况还用等稳定 吗??

网友B:
看到有下面这句话,有什么结果?

//CLK_CCOR  = 0x19; while(1){_RESET_WATCHDOG();}  //送出fmaster到引脚上

楼主:
请香水明示,与Option byte中哪一个字节,哪一位有关,我看资料看不出来与什么是有关系的,
解开这句时,用示波器测量,示波器上没有信号

网友B:
请香水明示,与Option byte中哪一个字节,哪一位有关,我看资料看不出来与什么是有关系的,
引用 楼主:

看看OPT4:EXTCLK,和OPT5:HSECNT[7:0]

网友B:
解开这句时,用示波器测量,示波器上没有信号
引用 楼主:

我没做过STM8S的任何项目,只能纸上谈兵,看手册。

你看看是否要设置其他寄存器,使能MCO输出?

楼主:
OPT4 -----0x4807(OPT4)=0x00,   nopt4-----0x4808(OPT4)=0xff

OPT5 -----0x4807(OPT5)=0x00,   nOPT5 -----  0x4808(OPT5)=0xff

另外使用HSI是不是就与引脚(HSE)无关了啊!

网友D:
楼主扣得好细啊,要求这么精确

网友E: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香水城是否有渠道帮助向ST的中国区FAE求解一下。我打电话:说要我找一级代理,一级代理一时解答不了,但是出货又拖不得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香水城是否有渠道帮助向ST的中国区FAE求解一下。我打电话:说要我找一级代理,一级代理一时解答不了,但是出货又拖不得啊。。
引用 楼主:

可以帮你问一下,但还是那句老话,医生看不到真正的病人,只靠病人自己描述,况且还是转述,怎么能找到病根呢?

不能把FAE当成神人,还要立足于自己解决,别人只能帮你出些点子。

我的意见:还是要想办法把fmaster输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经过努力以下代在码可将fmaster输出到引脚PE0上,经普源示波器测量,两块板都是7.93MHz,因.wfm文件不让上传,也不知如何打开所以未发上来。
从fmaster来看确是芯片有BUG。
void CLK_Init(void)
{

/* Configure clock prescaler */
CLK_CKDIVR = 0x08; /* fcpu=8M */
CLK_CSSR |= 0x01; //起动外部时钟保护
PE_DDR = 0x01;
PE_CR1 = 0x01;
CLK_CCOR |= 0x19;//送出fmaster到PE0引脚上
while(1){};
}

楼主:
将 CLK_CCOR |= 0x09; //送出fcpu到PE0引脚上
示波器自动测量看到还是:7.937MHz

两块板子都是一样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下列情况下,由硬件将该位置1:
-当时钟源切换至HSE(参见寄存器CLK_SWR)
- 当HSE被指定为时钟输出源(CCO)时(参见寄存器CLK_CCOR)
当HSE被指定为主时钟源,或CCO时钟源时,该位不能被清除。

楼主:
楼主扣得好细啊,要求这么精确
引用 网友D:
做产品,出了问题要找根本原因啊

网友B:
联系到负责这个产品的FAE,他们的意见是:仅根据帖子中的描述,看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如果楼主愿意,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解决:请把你的项目文件和两块电路板(一个你认为没有问题,一个你认为有问题)转交ST的一级代理,然后通过站内短信告诉我你公司的名称,和你联系的一级代理名称及联络人,ST的FAE会跟这个代理(联络人)联系,并对你的电路板进行分析,试图找出问题根源;如果确实如你所说是芯片的BUG,也会给你一个正式的解释。你看这样怎么样?

楼主:
怕是也只有这样了,我这里搞好了再发帖子联系香水城。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