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的USART_CK单独使用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1-09-01):
我想请教下STM32F103的USART_CK单独使用是做什么的,电路中USART那部分只使用了CK,这个CK外部连接的是不是场效应管呀?

楼主:

我想请教下STM32F103的USART_CK单独使用是做什么的,电路中USART那部分只使用了CK,这个CK外部连接的是不是场效应管呀?

网友A:
不知道LZ在说什么? 哪里有电路?

网友B: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电路?

楼主:
:L芯片的USART部分只用到了USART_CK引脚,这个引脚和一个02NY连接的,我不知道只用USART_CK是起的什么作用,我不知道它连的02NY是什么,感觉像是一个场效应管

网友B:
:L芯片的USART部分只用到了USART_CK引脚,这个引脚和一个02NY连接的,我不知道只用USART_CK是起的什么作用,我不知道它连的02NY是什么,感觉像是一个场效应管 ...
引用 楼主:

你哪里看来的?

楼主:
我这边一个CAN盒子里的电路就是这样的

网友B:
没有图谈什么?没有图你怎么知道用到了USART_CK引脚?为什么不可能是普通的I/O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