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求批斗,求虐啊!求批斗,求虐啊!

楼主(2011-09-01):
AC, 4G

2.4G 高频:dizzy:

很晕, 画了8~9次了。请教了很多次同事!

第一次画板~ 总觉得画的不好! 求各种批斗。

上图:

楼主:
:kiss: 有木有人~

网友A:
板子不对称,你这个是带MCU的RF芯片吧?RF引脚下面不要走VCC,从你BOTTOM层看到有根VCC走了.每块RF芯片都有芯片的LAYOUT布线规则手册,其他部分不说,你芯片引脚到RF天线这块要非常注意,直接影响到无线数据通信的距离和质量.还有你的丝印,麻烦放好点,放精制点```总的来说,这个板子线是都连好了,可是还可以完善很多的,比如RF天线这块,旁边全部打GND过孔包着,布局以及板型都要再做精致点.

楼主:
板子不对称,你这个是带MCU的RF芯片吧?RF引脚下面不要走VCC,从你BOTTOM层看到有根VCC走了.每块RF芯片都有芯片的LAYOUT布线规则手册,其他部分不说,你芯片引脚到RF天线这块要非常注意,直接影响到无线数据通信的距离和质 ...
引用 网友A:

貌似真有一个电源线~~~ 谢谢啊~
下次注意 板型~
请问布局 有木有什么先后之分,就是一般要注意些什么!之类的。

我现在布的是选择路线和位置尽量最好的放置!

楼主:
继续上图
修改板型,和一根VCC线

网友B:
直接用MCU的IO高电平控制LED指示不好吧?
还是电阻上拉灌电流方式好,过孔尽量靠近焊盘点。

网友C:
RF部分元件真的要重新摆一下了...元件旁的让铜区域也要加大
用的哪款芯片?Datasheet有参考电路可以借鉴的啊。

楼主:
RF部分元件真的要重新摆一下了...元件旁的让铜区域也要加大
用的哪款芯片?Datasheet有参考电路可以借鉴的啊。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TI 的CC2530

“RF部分元件真的要重新摆一下了...元件旁的让铜区域也要加大”
什么意思啊~ 不懂~~~~

网友D:
元件标号还有下划线啊?标号放在元件旁边,一一对应,否则你焊盘就麻烦了。

网友E:
现在LED都是高亮那种的,电流不到2毫安就可以很亮的,而一些单片机IO可以输出8毫安甚至更高的电流。所以应该可以直接驱吧?

网友F:
PCB天线做阻抗匹配了吗?看你的画的是2层板,天线部分那么细的走线PCB阻抗很高啊

网友G:
初学,值得鼓励,努力

网友H:
不错啊。比我画的好很多:lol

网友I:
比我第一次画板 好太多了。

网友J:
双面板一般不建议两面都放元件,看见你两面都放了贴片,估计是你的布局不好吧

楼主:
PCB天线做阻抗匹配了吗?看你的画的是2层板,天线部分那么细的走线PCB阻抗很高啊xhn_615 发表于 2011-9-1 16:46
求教,我想做,做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努力学习中,以前觉得不用学画板,现在蛋疼了。

楼主:
为什么双面板不适合二边都放贴片啊…数字信号线也有考虑的吗?

网友L:
小鸟也来说两句。
单面贴片可以少做一张钢网节约成本:lol
RF输入线应该加粗点
高频部分的元器件最好能做到就近接地。。。。。
驱动LED的I/O口是不是固定死的,如果不是,能不能和其它的调换下,最好是能调换到下面来,这样线就没这么长了看起来也美观。。
是有部分元件丝印重合了,都快压到焊盘上了。

网友M:
老鸟也来说2句,凑个热闹。
第一次画板就干高频的,不错啊。
天线位置离IC是不是远了点,对这玩意不熟,瞎猜的。
高频线上可以考虑增加泪滴。

网友N:
呵呵,一次没有画过的飘过

网友O:
第一次画板如此,相当不错了。有些东西做的多了,就有感觉了

网友P:
:lol 1. 大面积铺铜 上下两层 为何不多几个过孔, 在高频条件下,地线长了 也相当于加进了阻抗, 还有如果发热了,你的铜皮会脱离版面的, 选择网格状的 可以热胀冷缩。2.从芯片到天线的 路程太长了,有寄生电容。 让芯片靠近发射天线。 3 那三个贴片 是发光二极管吧,换个地方 不要和天线同一侧。

楼主:
谢谢22楼,俺也考虑过,高频走线单面走电源和地,感觉容易影响。板子不大3.5--4.5左右。双面也贵不了多少。led确实是随便放的,最后摆弄它不知道放哪里了。rf那块我请教前辈,都顺尽量走平行线,元件靠近,所以就拉出了长长的一条。线宽问题,实在是不懂,怎么设置线宽,多宽才最好,,还有阻抗也不懂是什么,泪滴,第一次听…尴尬,明天早起查百度去,往各位多多指教。。

楼主:
26楼。铜是选择网状的,是不是还要设置间距,地线带来的阻抗是怎么回事啊!led明天换地方去。芯片到发射不到二里米,不走弯线还能减少距离吗!?

网友Q:
丝印方向要一致,不要随着元件的转动后跟着转动,元件固定好了丝印方向也不改了,你这样的丝印要是手工焊接的话看起来很不方便,还有你有的器件能对齐就尽量对齐,布线方便也好看,你看这个左下角的3个电阻和那个贴片led垂直方向如果对齐不是很好?走线也不用走到led焊盘的边上了~

网友R:
有些元件可以对齐一点,这样会美观点

网友L:
高频板最好不要用网状铺铜。
泪滴可以增加焊盘的附着力,其他的功能也不太懂,请大神来讲下课:lol

楼主:
元件放整齐~  不知道怎么会是,一下移动好几个格,总是放不起。 是不是要设置什么!
31L 您好! 为什么高频板最好不要用网状的铺铜呀~!

网友S:
晶振走线可以考虑包地

网友T:
CC2500的板子应该张这个样子吧。

楼主:
回复34L:嗯确实是那样的, 最小的, 电源滤波电容和晶振+RF 就OK
我想弄点扩展。 晶振有2个

你RF端去偶等~有点少把!  不影响数据传输的距离和质量吗?

网友T:
这是TI的官方Demo。
你这个板子,RF部分是最重要的,没看见你考虑过。
其他什么破灯,都是**毛蒜皮,极次要的。

楼主:
我一开始布线 是布Rf的
请问下不加fIash你怎么组网
我原理图是按照ti官网给的开发套件,请问i ,下你用最小系统板怎么开发都东西。考虑?我本来就不会设计高频电路您太看得起我啦。ti要画出那板子估计离关门也不远了。

网友T:
我一开始布线 是布Rf的
请问下不加fIash你怎么组网
我原理图是按照ti官网给的开发套件,请问i ,下你用最小系统板怎么开发都东西。考虑?我本来就不会设计高频电路您太看得起我啦。ti要画出那板子估计离关门也不远了 ...
引用 楼主:

我把TI的文档编号给你,如果你再看不懂你就没有药可以救了。

楼主:
大大神我说的是PCB板的画法,大神你的这些是天线选型!!!

TI  CC2530-DK开发套件原理图如下:

网友U:
覆铜不饱满!

网友V:
同意李FG,应该先考虑RF部分,在考虑其他部分。
当然楼猪用专用天线的话,就当我没说。

楼主:
41# i55 灰常感谢啊~
我画板是先画RF部分的。 为这块 我前后大概修改了4~5次。 不过水平实在有限,所以想来请教坛里的各位兄弟姐妹们!  恳请大家指点一二。

楼主:
覆铜不饱满!
引用 网友U:

您好! 请问应该怎么修改!

网友W:
天线这样出,????与地线直接的距离多少?

网友X:
画得很好了,第一次画板就知道覆铜,值得鼓励

网友Y:
介意你计算好天线馈线宽度和长度后再布板,馈线下方及周围多宽不能铺铜也的计算好,不然你这出来的也只是实验室玩玩了

网友Z:
连线倒是连完了,但是走多粗的线,线距多大,这些有没有仔细想过,如果是第一次画板,只能说选错题材了,不要一开始就碰射频Layout,因为真的太多需要你去学习:
线距线宽—— 走线阻抗,RF 输入输出线路必须50 Ohm。除非是75 Ohm的电视电路。
走微带线——意味着,如果你不能自始至终保持信号线下方有完整地,那么,请做多层板。
信号线折角——拐角能够充分利用空间,担信号的衰减恐怕对你是不可控的...

底层覆铜竟看出cpu下方的覆铜是通过过孔连接地的,不知怎么连的呢..

我也是菜鸟,只是比你摸的久一点~

网友AA:
高手云集啊

网友AB(2011-10-13):
初学  鼓励一下吧
比我画的是好多了!!!!

网友:
看你的空间大小,一层可以摆完元件,另外线不要走直角。多打GNDvia

楼主:
连线倒是连完了,但是走多粗的线,线距多大,这些有没有仔细想过,如果是第一次画板,只能说选错题材了,不要一开始就碰射频Layout,因为真的太多需要你去学习:
线距线宽—— 走线阻抗,RF 输入输出线路必须50 Ohm ...
引用 网友Z:

感谢,非常感谢!
选这个...是因为 那时候没开发板,也没事作。就自己画着玩了。  画的时候才知道,要注意的真是太多太多了。 “底层覆铜竟看出cpu下方的覆铜是通” 这个应该是我打了GND VIA。 线宽好晕啊!  看他们画的线..有粗有西。  好美观

楼主:
44# xiaoaihua 2CM左右,现在不在办公室, 那个也忘记了

楼主:
介意你计算好天线馈线宽度和长度后再布板,馈线下方及周围多宽不能铺铜也的计算好,不然你这出来的也只是实验室玩玩了
引用 网友Y:

出来了,  我一直在怀疑我那个板子  焊接完元器件是否能用

楼主:
介意你计算好天线馈线宽度和长度后再布板,馈线下方及周围多宽不能铺铜也的计算好,不然你这出来的也只是实验室玩玩了
引用 网友Y:

我一直在怀疑  我那个板子, 焊接玩元器件 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楼主:
还不错啊 支持
引用 网友AC:

菜地的同志 , 你咋跑着里来了!

网友AD:
回复 楼主:
我从来不怀疑你。弄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从来不怀疑你。弄吧
引用 网友AD:

跑来干嘛!  十点半了还不去抱 你媳妇!

楼主(2015-10-23):
引用 网友AD:
59# kyzb001
靠,弄死你!

哈哈, 回头看4年前的帖子, 真的很有意思;

网友AD(2016-05-04):
引用 楼主:
哈哈, 回头看4年前的帖子, 真的很有意思;

4年前,我老了

楼主(2016-12-20):
你这算挖坟吗?

看来哥进步很大呀!

得瑟下.................

网友AE:
射频线必须按差分100欧,单端50欧设计,板子制作时还要做阻抗控制,并要求出具阻抗测试报告。

网友AF:
不不不

即可

网友AG:
引用 楼主:
元件放整齐~  不知道怎么会是,一下移动好几个格,总是放不起。 是不是要设置什么!
31L 您好! 为什么高频 ...

你可以选中要对齐的元件按快捷键A+R/L/T/B分别是右对齐 左对齐 上对齐 下对齐,也可以设置跳转栅格为1mil,移动的时候就不会跳转那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