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丝印",这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1-09-01):
外形看像贴片二极管,尺寸200*140mil,丝印:GD CM(分两行,上面是GD,下面是CM),还有一种丝印为:GD AV

用万用表测量,找不到正负极,但PCB板上的丝印分明是二极管

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LZ可以上图吗?

网友B:
楼主图不上的话好歹也说说用在哪里的吧,照楼主说的这个尺寸如果是电源输入端口的话是TVS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2012-09-01):
用在什么产品上的?

网友D:
居然丝印是AV

看来是日本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