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扩SST39VF6401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9-01):
STM32外扩norflash   SST39VF6401,需要将显示TFT的图片存储于norflash,几种下载方案如下:
1、买专用的烧片工具(1000多块钱);
2、用H-JTAG烧录
3、通过232\SD等搬移文件到cpu,进而写进norflash
4、枚举成盘符,USB口下载
5、把图片转换为数组形式,作为代码的一部分,写入norflash的指定地址。

疑问:
我想知道第二种方案是否可以?
LPC2200系列可以直接烧写片外norflash,S3C2440也可以,STM32可以吗?
如果不可以,为什么,如果可以,对硬件连接有要求吗?

网友A:
直接烧写片外NOR Flash对硬件连接有什么要求吗?用STM32的要求是一样的。

楼主:
1、有朋友说STM客服说,不支持这样烧写方式。
2、H-JTAG是通过STM32来烧写norflash的,IO方式连接,IO口不是总线,组合种类千差万别,难道就是在H-JTAG界面直接选信号,下载给STM32就会间接存储到norflash指定地址吗?

网友A:
1)我不清楚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
2)没有用过H-JTAG;但如果H-JTAG能烧,你就用它好了。

楼主:
HJTAG里面支持烧写这个芯片,NXP的LPC2200就外扩过这个片子,有专门的文档讲解。
但接口是总线模式,和CPU连接方式固定。

STM32选用的信号没有用总线去外扩norflash,我也认为是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操作

网友A:
HJTAG里面支持烧写这个芯片,NXP的LPC2200就外扩过这个片子,有专门的文档讲解。
但接口是总线模式,和CPU连接方式固定。

STM32选用的信号没有用总线去外扩norflash,我也认为是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操作 ...
引用 楼主:

你越说,我越糊涂:STM32选用的信号没有用总线去外扩norflash,那是怎么做的?

网友B:
应该是不能,我外扩的是SST39VF3201B,用H-JTAG不行,不过没有细究是什么原因

楼主:
你越说,我越糊涂:STM32选用的信号没有用总线去外扩norflash,那是怎么做的?
引用 网友A:

用IO外扩的

网友C(2015-02-07):
是可以的,通过配置脚本"init script"

网友D:
理论上是没有问题,只要能够连接cpu的jtag,就能实现对cpu的完全控制,烧写外部flash一般是通过jtag下载一个“小程序”到内部ram,运行后与jtag交互数据,然后写入外部flash中,建议到h-jtag网站咨询一下如何实现这样一个“小程序”。

网友E:
这个是可以的,用起来貌似也没啥讲究的吧

网友F(2016-08-09):
您好,我最近需要用到外扩Nor Flash SST39VF3201B,之前没接触外扩的,请问可以参考一下您的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