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们帮分析下,字库IC直接焊在FPC上是否可靠?

楼主(2011-09-01):
最近做标准字库IC的高通给我们推了他们最新的COG一体化字库方案,说白了就是不用改液晶玻璃设计就能添加增加字库功能。这正是我们这些LCM想要的东东,但有点担心电气安全性和可靠性问题。我们的液晶模块用量很大,以前有过返修的惨痛经历,再也伤不起了啊!
有哪位高手帮分析下这种COG一体化字库方案靠不靠谱?这里贴出高通资料中的一张图供参考

网友A:
手机屏的FPC上绑定的被动元器件多着涅,只要封装够迷你,就ok。

网友B:
没有问题的,最好你自己再贴个麦拉片放置安装短路碰到其他器件

网友B:
要干扰更小呢,麦拉片上再贴个导电布。导电布可以贴到屏的金属外框

网友C:
俺们最近在测高通的字库IC,就是用在COG线上,目前来看板子工作很稳定啊,木有问题

网友D:
楼主,据我了解,高通这4款IC封装都是SOT-23,体积很小,焊在FPC一般没啥问题

网友E:
木有问题的,只要折叠得不是太狠就好

网友F:
LCM供应商逐步整合文字信息处理,看来这是一种趋势啊,免得终端厂商费力烧Flash字库了。不过,如果LCD Driver IC能够集成汉字就好了,更省事 哈哈!

网友G:
LCM供应商逐步整合文字信息处理,看来这是一种趋势啊,免得终端厂商费力烧Flash字库了。不过,如果LCD Driver IC能够集成汉字就好了,更省事 哈哈!
引用 网友F:

矽创和瑞佑有在做,不过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H:
这需要处理好工艺问题,如此安装元件的成熟例子很多,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搞定工艺和品质控制。

网友I:
回复 网友G:

俺们还是用晶鸿比较多。可惜晶鸿貌似木有整合高通字库芯片的调用程序……话说,高通字库配UC1701还真素天作之合的说!

网友J:
回复 网友G:

俺们还是用晶鸿比较多。可惜晶鸿貌似木有整合高通字库芯片的调用程序……话说,高通字库配UC1701还真素天作之合的说!
引用 网友I:

UC1701每月出货大概在6KK-8KK,在什么行车记录仪、对讲机、MP3,应用很广,高通能与他们合作就赚大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