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电子设计大赛.围观团的YY扯蛋

楼主(2011-09-01):
本科组
序号 题号 题目
----------------------------------------
1 A 开关电源模块并联供电系统
----------------------------------------
2 B 基于自由摆平板控制系统
----------------------------------------
3 C 智能小车
----------------------------------------
4 D LC谐振放大器
----------------------------------------
5 E 简易数字信号传输性能分析仪
----------------------------------------

高职高专组
序号 题号 题目
----------------------------------------
1 F 帆板转角控制系统
----------------------------------------
2 G 简易自动电阻测试仪
----------------------------------------
3 H 波形采集、存储与回放系统

对部分题的个人见解~~~~ 以下纯属扯蛋  ,请勿转载,

楼主:
2 B 基于自由摆平板控制系统

1.基本要求
(1)控制电机使平板可以随着摆杆的摆动而旋转(3~5 周),摆杆摆一个周
期,平板旋转一周(360º),偏差绝对值不大于45°。

三轴传感器/陀螺仪, 安装于摆杆距离轴,最远点,就能最大程度的得到摆动幅度的数据量
对这个摆动的幅度 和要转动的角度作一个样定,这样就保证了半周期180度,摆动还有个衰减过程,也加个衰减参数把

电机最好能上一个减速器 比例 5~10就行了 这样转动的角度可以作到更小,最后发挥部分,更好操作.

(2)在平板上粘贴一张画有一组间距为1cm 平行线的打印纸。用手推动摆
杆至一个角度θ(θ在30º~45º间),调整平板角度,在平板中心稳
定放置一枚1 元硬币(*币);启动后放开摆杆让其自由摆动。在摆
杆摆动过程中,要求控制平板状态,使硬币在5 个摆动周期中不从平
板上滑落,并尽量少滑离平板的中心位置。

适当的让平板与摆动方向有一个 倾斜面,让硬币的受力从侧面转向斜面。这样在摆到顶点时硬币就没哪么容易滑动,

(3)用手推动摆杆至一个角度θ(θ在45º~60º间),调整平板角度,在
平板中心稳定叠放8 枚1 元硬币,见图2;启动后放开摆杆让其自由
摆动。在摆杆摆动过程中,要求控制平板状态使硬币在摆杆的5 个摆
动周期中不从平板上滑落,并保持叠放状态。根据平板上非保持叠放
状态及滑落的硬币数计算成绩。

同上 不过这次的倾斜量要考量 8 枚硬币的高度,小心滑落...哈哈

2.发挥部分
(1)如图3 所示,在平板上固定一激光笔,光斑照射在距摆杆150cm 距离
处垂直放置的靶子上。摆杆垂直静止且平板处于水平时,调节靶子高
度,使光斑照射在靶纸的某一条线上,标识此线为中心线。用手推动
摆杆至一个角度θ(θ在30º~60º间),启动后,系统应在15 秒钟内
控制平板尽量使激光笔照射在中心线上(偏差绝对值<1cm),完成时
以LED 指示。根据光斑偏离中心线的距离计算成绩,超时则视为失败。

姿态控制算法是重点

传感器可以使用激光接收管控制作成一个9宫方格 , 用导管使信号的方向性提高
发现信号最强点后,可以预修正摆动中的姿态
θ
20cm
100cm
150cm
激光笔
图3
B-3
(2)在上述过程完成后,调整平板,使激光笔照射到中心线上(可人工协
助)。启动后放开让摆杆自由摆动;摆动过程中尽量使激光笔光斑始终
瞄准照射在靶纸的中心线上,根据光斑偏离中心线的距离计算成绩。

同上
(3)其他。

楼主:
3 C 智能小车

(1)甲车和乙车分别从起点标志线开始,在行车道各正常行驶一圈。

利用红外信作标识, 模不到PP的,超声波也行..只是相对体积重量大了

(2)甲、乙两车按图1 所示位置同时起动,乙车通过超车标志线后在超车
区内实现超车功能,并先于甲车到达终点标志线,即第一圈实现乙车超过甲车。

重点2个:超车标识,连续的5个脉冲,超车时2车的位置检测。其它的就是2车的配合协商通信了。

一个逻辑参考
  甲(J)车经过超车标记后, 给 乙(E)车信号 让 E车在通过转弯后进行超车动作

(位置识别可以使用,4周装红外管用不同的载波信号来识别,或用陀仪《这个好还能把过弯角度传给后车,让后车走更好的线路》,或者用颜色识别也行对车身涂鸦涂鸦)
用红外识别的方法把,

E车与J车进行直线校对 (利用PP后边的信号)
完成后 E车开始转弯 ,变道. 完成后。给信号J 车让J 车减速,
J车识别到 E 车的PP后让 E车变道回来主车道

E车开始转弯变道(J车开始提速),完成变道后让J车完全加速

(3)甲、乙两车在完成(2)时的行驶时间要尽可能的短。

  开足马力~~~小心地址弯飞出去~~ 哈哈

2. 发挥部分
(1)在完成基本要求(2)后,甲、乙两车继续行驶第二圈,要求甲车通过超
车标志线后要实现超车功能,并先于乙车到达终点标志线,即第二圈完成甲车超
过乙车,实现了交替领跑。甲、乙两车在第二圈行驶的时间要尽可能的短。

同上
(2)甲、乙两车继续行驶第三圈和第四圈,并交替领跑;两车行驶的时间
要尽可能的短。

同上
(3)在完成上述功能后,重新设定甲车起始位置(在离起点标志线前进方
向40cm 范围内任意设定),实现甲、乙两车四圈交替领跑功能,行驶时间要尽可
能的短。

网友A:
单轨 GrayCode   360 度,  9个光电头测量摆杆角度.
码表:
                        8        7        6        5        4        3        2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1        17                0        0        0        0        1        0        0        0        1
2        145                0        1        0        0        1        0        0        0        1
3        149                0        1        0        0        1        0        1        0        1
4        213                0        1        1        0        1        0        1        0        1
5        215                0        1        1        0        1        0        1        1        1
6        247                0        1        1        1        1        0        1        1        1
7        255                0        1        1        1        1        1        1        1        1
8        223                0        1        1        0        1        1        1        1        1
9        221                0        1        1        0        1        1        1        0        1
10        253                0        1        1        1        1        1        1        0        1
11        245                0        1        1        1        1        0        1        0        1
12        117                0        0        1        1        1        0        1        0        1
13        125                0        0        1        1        1        1        1        0        1
14        127                0        0        1        1        1        1        1        1        1
15        63                0        0        0        1        1        1        1        1        1
16        59                0        0        0        1        1        1        0        1        1
17        123                0        0        1        1        1        1        0        1        1
18        107                0        0        1        1        0        1        0        1        1
19        111                0        0        1        1        0        1        1        1        1
20        109                0        0        1        1        0        1        1        0        1
21        101                0        0        1        1        0        0        1        0        1
22        103                0        0        1        1        0        0        1        1        1
23        119                0        0        1        1        1        0        1        1        1
24        87                0        0        1        0        1        0        1        1        1
25        95                0        0        1        0        1        1        1        1        1
26        93                0        0        1        0        1        1        1        0        1
27        77                0        0        1        0        0        1        1        0        1
28        79                0        0        1        0        0        1        1        1        1
29        75                0        0        1        0        0        1        0        1        1
30        91                0        0        1        0        1        1        0        1        1
31        90                0        0        1        0        1        1        0        1        0
32        94                0        0        1        0        1        1        1        1        0
33        86                0        0        1        0        1        0        1        1        0
34        70                0        0        1        0        0        0        1        1        0
35        71                0        0        1        0        0        0        1        1        1
36        327                1        0        1        0        0        0        1        1        1
37        263                1        0        0        0        0        0        1        1        1
38        7                0        0        0        0        0        0        1        1        1
39        3                0        0        0        0        0        0        0        1        1

网友B:
光电啊。。。精度不够啊。要用加速度传感器啊。。。

网友C:
能不能分析下H啊

楼主:
能不能分析下H啊
引用 网友C:

  哪不就是叫你们DIY数字个示波器玩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有做过,我们是用STM32来做的 使用他的内部AD采集信号,测量频率求的周期,求的电压,使用DAC0832输出。W25X16存储采集到的波形数据。现在电压  。周期。都能达到要求。但是采集信号的数据表有问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好,现在用的是 用周期除以采样的点数  求得每亮点采样点之间的时间间隔 然后使用定时器定时出这个时间然后采样。现在问题是有时候采集到的数据表不正确。输出波形失真。

网友C:
LZ还有哦。我们的理解是不用做显示波形的。只要输出波形;-  -

网友C:
回放显示在示波器上 。。。

网友A:
2 B 基于自由摆平板控制系统 用同样的200步步进电机测量角度可以吗

基本要求: 不用mcu让2个电机同步就可以了. (用一片cd40106, 加一片2803)

网友D:
电机是必需品否?如果用弹簧+电磁铁,反应速度是否更快?

楼主:
看了不少作品~~~感觉..........  学生们的偏科太利害了,

特别是自动化控制这块, 机械,数据学,程序,电路. 很多都不能良好的结合在一起,

还有~~~满天飞的~~~跪求.....星期6晚上是高峰期...............

楼主:
这很多学生缺乏应用能力与消化能力,

自动化的题目 ,基本上拿题后,5~15分钟,10~60分钟, 内给出解决方案的 的2个档次 直接可以见到他们的能力
弟3档次在于 5~24小时磨出了解决方案的~~~~~

弟4档次~~~~~ 36小时后 还在到处问人怎么样作,怎么样解决,怎么样写程序,共享完成的资料,论文怎么写,给个参考..........   这类人最多~~~大量的Q群满天 求、问。

网友E(2012-02-06):
:$对于B题,我觉得不用传感也可以,在固定轴上放一个半圆的磁石。在磁石下面放一个长方形的线圈就可以了
只要磁石转动就会在线圈上产生一个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