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万用表测量PMOS

楼主(2011-09-01):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表没有问题的话, 这个管子不能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管子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一直没明白原因~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否坏了,你测的是寄生二极管,假如MOS管已触发导通并联沟道电阻也有影响的,如果测正向能关断、能导通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红表笔接G端,黑表笔接S端,这样就将MOS管关断了,再移开表笔去测D和S,应该是一个方向关断,另一个方向有二极管压降。

网友D:
不懂啊,我是菜鸟,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