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看不足之处,没有多少经验,请多多指教

楼主(2011-09-01):
帮忙看一看不足之处,没有多少经验,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既然你已经想到要尽量确保一层敷铜的完整,为什么不将未命名2的完整性做的更好呢!?

网友B:
热焊盘出线太细了,重新设置下热焊盘出线;
Q6的输出线线也可以大点;
C3和U1最好调整下,电源线先过了C3再到U1才能启动良好的滤波作用。

网友B:
U2的空焊盘最好也拉点延迟长线出来,避免焊接过程中掉焊盘;
插针和排阻最好做椭圆焊盘,增加附着面积;

这个位置最好底层也拉线,防止焊接过程中焊盘起鼓掉焊盘。

网友C:
晶振处的单片机到晶振的走线没有等长,这个有没有影响?

网友D:
一般一般,还过的去

网友E:
4楼说的对,这样的连线最好放在底层焊接面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叫热焊盘?

网友F:
u2引脚出来的线,怎么不调整下画布,来重新调整,你这个线会出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什么叫画布?怎么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