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

楼主(2011-09-01):
最近公司接了一个项目,做一个测控系统,先找了市场上类似的几个产品,回来拆开看了看,基本大同小异,但里面的MCU基本是采用MSP430的或者PIC单片机,但我以前只用过AVR的单片机,所以想用AVR的单片机来开发,但担心AVR根本不适合这样的测控系统.

如果采用430或者PIC的话,项目时间很紧,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可以熟练掌握使用430或者PIC?

请各位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测控系统应该对AD和DA要求比较高吧,只有先知道了这个系统的具体要求才能选择一个合适的型号,否则项目开发到后期更换芯片可是一件非常恼火的事情,这样开发周期更长

楼主:
AD和DA要求不高,AVR,PIC和430都可以满足.
主要的要求是
1.低功耗. 2.稳定性好. 感觉这些都不是AVR的强项啊.
现在也是担心项目开发到后期更换芯片.

AVR在工业测控系统中使用的多吗?怎么感觉工业测控系统都是PIC和430的天下呢?

网友B:
AVR的稳定性不好? 谁说的

网友C:
pic稳定性好,430功耗低。所以电池供电的一般选430,要求抗干扰好的选pic

网友C:
其实一般场合avr也不错,性价比高

网友D:
PIC能用的地方AVR也没有问题。既然你都拆了几个同行的产品,难道你心里还没有数吗?你搞AVR这么久难道对AVR的还不了解吗?

网友E(2011-11-13):
avr稳定性很好啊,我们公司很多是用A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