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4FJ256GB106单片机的片内时钟与日历功能

楼主(2011-09-01):
我们公司的产品需要日历功能,P24FJ256GB106单片机数据手册说片内有日历功能,但不知他的日历时间是否准确,误差有多少.请有经验的朋友给点建议,谢过了

网友A:
找专门日历芯片不就好了,16位的价格不便宜

楼主:
MCU选型应该基本定下来了,只是想知道片上的日历功能如何,是否可把外部日历芯片省下

楼主:
其实我正在看SD2068的手册,手上也有几片。如果MCU内部日历功能不合适就采用SD2068

网友B:
精度绝对于外部的晶体精度,即使外部RTC芯片,也同样如此,精度决定于晶体振荡源精度

楼主:
MCU片上的日历模块没有提供备用电池端,一旦MCU断电日历走时就停止了

网友B:
自己在VCC端做电源和备用电池隔离,然后给VCC供电即可。

可以参考HT1381的VCC端

楼主:
多谢版主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