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1-09-01):
本人想系统一启动就更改GPIO的状态,但从上电到运行至Main函数时,已经花了20ms 左右,请问香主,从上电复位到运行至Main函数时,究竟要多长时间呢?其中上电复位是用STM32芯片内部复位功能。

网友A:
从上电到运行至Main函数,这个期间是执行编译器默认的startup程序,这段程序的时间要看执行的是什么程序,不同的编译器,这段程序也不同。

网友B(2011-10-27):
你这个时间还有上电的时候复位引脚电压建立的时间吧,你可以用示波器去测量一下,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

网友C:
想系统一启动就更改GPIO的状态, 可以编程在 STARTUP 程序里就执行的. RAM 还没有初始化的时候, 是也可以管理 GPIO 的.
但是这还是有延迟的, 所以最好不要依赖于上电的软件.
硬件上做个上电, 将可以做到最稳定的结果.

网友D:
估计是LZ的电源系统有问题,不立即修改GPIO的状态的话电源只能维持10来个ms?
一般建议是改硬件啦。

网友E:
赞同LS几位的观点,还是改硬件比较稳妥。除了从上电到运行初始化GPIO的那段时间,还有RESET引脚为低电平那段时间要考虑。

如果确实不能改硬件,软件上可以在复位中断入口后面(要用到点汇编语言),直接进行相关GPIO的初始化(这部分代码可以用C)

网友F:
还是用示波器,看一下吧。

网友G:
硬件上做一个实验,容易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