幅值连续咋理解?

楼主(2011-09-01):
信号有模拟信号,时域离散信号,数字信号。请问其中有个区别点幅值连续怎样理解?

网友A:
幅值连续,就是幅度可以为任何值(实数)。两个不同的幅值之差可以为无穷小。

网友B:
信号波形有横轴和纵轴,
横轴是时间,纵轴是幅度.
有四种可以,
横轴连续,纵轴也连续-模拟信号
横轴连续,纵轴不连续=-

网友C:
re LZ:

所谓连续就是信号取值在某个范围内连续有意义,通常是个一一对应映射关系。例如,电压对应于某个连续的物理量。

与之对比,离散信号则是在某个范围内分离取值的信号系统,通常是个多对一的影射关系。原本,离散信号无需“多对一”,但是,电信号(如电压)原则上还是个连续的模拟物理量,需要规定某个范围的量对应于某一特定的离散信号量。此便是信号的“离散化”(或数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