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1-09-01):
····我对RC组成的延时电路不是很理解·有没有哪位大虾能够深入浅出的给讲解一下·
另外从电容的结构上理解·我不明白电源旁路电容是如何作用的·
电容充电和放电相位不发生变化吗·

像这个RC组成的延时电路·为什么信号不能被电容旁路·
电源的旁路电容怎么就能把信号对地旁路···

网友A:
旁路电容的主要功能是产生一个交流分路,从而消去进入易感区的那些不需要的能量,即当混有高频和低频的信号经过放大器被放大时,要求通过某一级时只允许低频信号输入到下一级,而不需要高频信号进入,则在该级的输入端加一个适当大小的接地电容,使较高频率的信号很容易通过此电容被旁路掉(这是因为电容对高频阻抗小),而低频信号由于电容对它的阻抗较大而被输送到下一级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理论我都明白··
·······················但是从电容充放电来分析·我就弄不清楚了·比如一个正弦信号通过旁路电容·充电和放电·信号不会发生倒相吗?
上面那个RC延时电路·为什么信号不会通过电容对地给旁路掉······
就是不理解·电源旁路·和RC延时电路的原理区分·

网友B:
····我对RC组成的延时电路不是很理解·有没有哪位大虾能够深入浅出的给讲解一下·
另外从电容的结构上理解·我不明白电源旁路电容是如何作用的·
电容充电和放电相位不发生变化吗·
像这个RC组成的延时电 ...
引用 楼主:

你所讲的这两个信号频率不一样而已。
就你这个图交流信号会被盘路得一点不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仿真了·100HZ的信号·只有一点点的损失·电源旁路不是一般都由一个电容和一个小电容并联嘛···
那么RC延时电路是如何工作呢?

网友C:
电容是通交阻直
电容在交流是短路的  直接接地了
在直流中,电容是断路的  电容通过电阻充电,变成一个上正下负的电源,再给下面供电   电容的充放电就形成延时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仿真10KHZ的信号看看。
要你知道,C2接在电源那里也是只对高频信号有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是直流情况·
可是我讨论的是交流情况·

像这个移相电路·那信号不是被电容旁路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要做延时电路·还要考虑信号的频率了?

网友B:
这个电路的目的就是要盘路交流信号,得到交流信号的直流分量,以实现反向放大器只放大交流信号,
不放大直流分量。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那么要做延时电路·还要考虑信号的频率了?
引用 楼主:

直流信号才有延时,交流信号只有移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是不明白第二幅图是如何完成移相得····
能不能请大虾详细的讲解一下··多谢了·很困惑·

网友D:
12楼:
8楼的图,U1施加了负反馈,工作于线性状态,“虚短”成立。运放的反相输入端跟随同相输入端电位变化。
而U1同相输入端是从U5输出端经R1C1得到一个比U5输出幅度小且相位落后的信号,所以U1输出的是个比U5输出端相位落后的信号。
仿真一下,看看各点波形,就明白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第二幅图的目的是要盘路交流信号,不是移相。
如果信号的频率太低就要增大R1,以实现R1,C1的滤波电路能滤掉交流信号,
这样第2级放大电路才不会放大信号中的直流分量和低频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是仿真过了·RC后的示波器上是有正弦信号的·
前面那个电容难道不会把正弦信号旁路掉吗?
这是仿真结果·

网友D:
“前面那个电容”,我可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仿真波形,示波器你只接了一路输入,看什么相位差?看什么时间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没有表达清楚···
我是指电容C1·它不会旁路掉信号嘛·
按照上面大虾们所说应该C1会把信号旁路掉·那么我在R1后面的示波器应该是没有波形的·
这是R1和R3后面的波形·幅度我给调节了为了观看方便·明显是没有移相和延迟的·知识在U1后面有延迟·
我现在主要的困惑是R1后面的波形·和C1是否具有旁路作用·

网友B:
回LZ这实际上是个高频提升电路,你对比一下100HZ,1kHZ,10KHZ的放大倍数就明白了。

网友E:
旁路的定义是将无用的射频噪声转移到其他地方

LZ看明白滤波器的幅频和相频曲线就明白怎么移相了
通带无相移
过渡带才会有0-90度的相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的确是移相电路···
仿真电路我上传到附件中了·

楼主:
辛苦大家了·这个电路把我困惑很久了·

网友D:
20楼:
贴仿真文件没有多大用,不是所有人都有你的仿真软件,可以打开你的仿真文件。

网友D:
现在是仿真的电原理图。

网友D:
仿真波形图。
幅度较大的是输出端波形,较小的是输入端波形。

输入频率为10Hz
可以看出,几乎没有相移,输入输出几乎同相。

网友D:
输入频率100Hz。
输入输出有一点相移,输出落后。

网友D:
输入频率1kHz。
相移比较明显。

网友D:
输入频率10kHz。
相移很明显,快成反相了。

网友D:
输入频率100kHz。
输出输入几乎反相。

网友D:
以上五幅波形图,注意输入输出的幅度并未变化,电压增益始终为1。
即:这是一个移相电路,无论输入频率如何改变,其增益不变,改变的仅仅是相移。

网友F:
能不能被旁路,不单单只看电容,还要看串连的阻抗.
就LZ的RC电路考虑,
从频率域分析,
传递函数为
H(jw)=1/(1+RCjw)
幅度为|H(jw)|=-arctan(RCw)
所以频率越大,幅度越小,相移越大.f无限大时,移相90度.

网友E:
移相不过是低通滤波时,不想要的附加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是为什么不能把C1看成旁路电容呢·
电源上为什么就可以是旁路电容·
两个电容都对地·为什么输出不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些理论我也都懂··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C1不能看成是旁路电容·
电源滤出杂波的时候为什么要对地接旁路电容·
两个电容都对地·为什么输出不一样呢?

网友D:
32楼:
“旁路”的意思,无非是(首帖中)电容的容抗远小于电阻,因此电容上分到的电压很小。
电容上的电压很小,但不是零。
实际上,电源两端接的电容也不能将纹波等等电压降低到零,仅仅是降低到对电路工作的影响可以忽略。
估计你是被“旁路”这个词忽悠了,认为“旁路”就是交流完全由此通过,一点点交流电压也没有,这是不对的。

在这个移相电路中,电容上分到的输入电压确实小了,而且随频率升高变得更小,这一点与一阶低通滤波是完全一样的。
运放的作用,就在于将此变小了的电压放大,而且由电路的联接来保证无论输入频率如何变化,输出幅度总不变。

网友D:
33楼:
“这些理论我也都懂……”
未必。

“两个电容都对地,为什么输出不一样呢?”
一样的,绝对不会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
我被说中了·我是被旁路忽悠了·一直以为交流信号会通过这个电容流向地·
还有我把耦合跟旁路混淆了···
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F:
回复 网友F:
这些理论我也都懂··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C1不能看成是旁路电容·
电源滤出杂波的时候为什么要对地接旁路电容·
两个电容都对地·为什么输出不一样呢? ...
引用 楼主:

不一样在于以下两点。
一个是与电容相连的电阻不一样,由传递函数知道,幅频特性不单单与电容有关,而且与电阻有关,电源的输出电阻很小,这样R*C就很小了。
另一个原因是应用场合不一样,叫法也就不一样了。
根据应用场合不同,这个电路还可以叫为滤波电容,旁路电容,积分电容,微分电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