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YER小功率电源输出掉压

楼主: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根据linear应用手册上的示例搭建了一个小功率DCDC电路,根据它手册上说明,可以产生250V,5mA的输出。我基本根据原图搭建的电路,可以输出接18M欧的电阻时,输出电压平均值238V,峰峰值12V,输出电流0.026mA;接10K欧的负载时,输出平均电压只有7.78V,峰峰10V,输出电流0.6mA。以上两种测试下,变压器的原、次级电压也都随之降低。请各位大侠指点啊。我想实现250V,5mA的稳压输出。

楼主(2011-09-01):
这是我的电路图

楼主:
这是linear公司应用手册上的原电路图。我只是将L1电感和有些电容的封装改变了,其它的器件均未改变。

网友A:
我在你的电路图中没有找到对应原图T1Q2Q3的元件。
由5V产生250V/5mA,为何不用反激电路?

楼主:
回4楼:我原理图中U2即为T1,U1为Q2、Q3。因为我们要求输出纹波较小,所以没选择反激电路。

网友A:
“我原理图中U2即为T1,U1为Q2、Q3。”
那只有你自己看得懂。

“因为我们要求输出纹波较小,所以没选择反激电路”
纹波大小并非取决于电路拓扑。反激也可以把纹波作得很小。

楼主:
多谢maychang。
只是我现在已经把这个电路搭起来了,想把它搞明白。请高手指教。
另外,我测MOS管漏极电压特别小,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平均电压只有8mv,最大电压15.2mv,最小电压-2.4mv,是不是哪出了问题?:dizzy:

楼主:
怎么没人关注了呢?请大侠们帮忙啊

网友B(2016-05-06):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