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保险丝烧爆的疑问

楼主:
一个抽风机的控制电路,安装上去正常运行两个月左右。一次工厂放假,停运几天,收假回来上电运行,出现3A保险管烧爆,电路板上都有烧糊的黑点。在保险管烧爆的同时,单片机的电源脚与地线击穿短路,该芯片5v供电,7805没有损坏。我目前没有遇到过保险管如此爆裂,之前做过实验,用一个隔离变压器220v直接接到保险管两侧,也不会如此烧毁。加大电流也不会烧爆,我现在的疑问就是,是什么原因,会引起保险管烧得如此严重?而且,单片机都会坏掉?

网友A(2011-09-01):
单片机电源脚与地线短路,一般不会使3A的保险烧毁,何况7805并未损坏。
即使是第一幅图中整流桥短路,也不会使3A保险爆掉。你的变压器体积这么小,估计初级绕组的直流电阻至少上百欧。
3A保险烧毁到玻璃管爆掉,多数情况是变压器内部短路问题。

楼主:
2# maychang 经过修理,换了保险管,单片机换上,可以正常工作,不过7805出来的电压降到4.7-4.8v 那是不是证明变压器是好的对不?

网友A:
3楼:
未必。
7805输出电压低,是因为其输入电压低。而7805输入电压低,很可能是变压器内部有局部短路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上,这个工频变压器的内部短路与单片机电源脚击穿有什么关联么?

网友A:
5楼:
这可很难说。
工频变压器内部短路瞬间确实会在次级电路中造成比较大的电压扰动,此电压扰动有可能损坏单片机。
但也有可能是外部原因,如雷电造成供电网瞬时过压,既损坏了工频变压器,又损坏了单片机。换句话说变压器损坏和单片机损坏是同一原因引起,变压器局部短路和单片机损坏并非因果关系,这种可能性更大。

网友B:
我见过这种保险管爆掉的情况  是在一次高压电源调试时高压引入外部12V基准电源引起的 当时爆炸声音很大 吓死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