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PCB外形怎么生成?

楼主(2011-09-01):
PROTEL中是用KEEPOUT层画,AD中自动生成时是一块黑色区域,长方形,KEEPOUT与黑色区域边沿有一定间隙,做板时是以黑色区域为实际板尺寸还是KEEPOUT层画出来的外形为实际尺寸?可否不管黑色区的大小,用KEEPOUT层画自己实际需要的尺寸和外形?只是这个外形必须在黑色区内?

网友A:
不是哇。黑色只是个指示PCB大小的区域吧。边界还是靠KPOUT层决定啊。当然为了好看可以再设计里设置PCB的外形然后黑色区域就和边界一样。

楼主:
AD里自动生成只能是规则的外形,要是有凹或凸的地方没法设置吧?

楼主:
不是哇。黑色只是个指示PCB大小的区域吧。边界还是靠KPOUT层决定啊。当然为了好看可以再设计里设置PCB的外形然后黑色区域就和边界一样。
引用 网友A:

怎么设置PCB的外形然后黑色区域就和边界一样?一般用file/new/PCB会自动生成一块黑色区,不是让先画外框再生成黑色区。: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