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这个电路行不行呢

楼主(2011-09-01):
这是一个单片机检测外部行程开关信号的电路   光耦是采用TLP521     发射端接行程开关   串联的电压是10V    接受端是接单片机   限流电阻选的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A:
这图画的好恶心

电阻是可以慢慢调整的

网友B:
看资料计算确定电阻大小,简单的数学问题

网友C:
稍微大了一些,但是肯定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D:
脑子估算应该在1k左右。电路图是可以的。

网友E:
初级电阻有点大,次级电阻也不小。工业场合抗干扰较重要,低的回路阻抗对抗干扰有效果。建议查下电阻的电流传输率,和老化率。就知道电阻选多少合适了

网友F:
6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G:
你的图走线改改,那么多的节点,看的心慌
10V 5.1k  电阻有点大了,1K 或者2k 比较合适 考虑下行程开关引线的距离

网友H(2013-04-13):
这种问题其实最好是自已有个大体的思路, 然后算一算, 再通过实际调试来自已学习验证的.

网友I:
那节点确实恶心、哈哈

网友J:
呵呵 我也来看看  图还可以吧  不是那么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