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模拟i2c读取不了LSM303DLH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楼主(2011-09-01):
硬件搭建应该没有问题,不知哪里出了问题,下面贴上程序
myiic.c用的是原子的,用示波器显示器件有应答,但数据一直为零
板子用的是ALIENTEK mini
程序为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ys.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unsigned char Acc;

#define SIZE sizeof(TEXT_Buffer)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cktemp=1;

unsigned char i=0;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IIC_Init();
//IIC初始化

LED_Init();

while(1)

{

/*read 6 bytes from mem*/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30);

acktemp=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28);/*address*/

acktemp=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31);

acktemp=IIC_Wait_Ack();

Acc= IIC_Read_Byte(0);
//
//
for(i=0;i<6;i++)
//
{
//
Acc = IIC_Read_Byte((i<5)?1:0);

//
    }

IIC_Stop();

if ((Acc != 0)&&(Acc != 0xff))

{

      LED1
=0;

}

else

   {

       LED1
=1;

   }

}
}

#include "myiic.h"
#include "delay.h"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Mini STM32开发板
//IIC 驱动函数

//正点原子@ALIENTEK
//技术论坛:www.openedv.com
//修改日期:2010/6/10
//版本:V1.0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正点原子 2009-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

//初始化IIC
void IIC_Init(void)
{

RCC->APB2ENR|=1<<4;//先使能外设IO PORTC时钟

GPIOC->CRH&=0XFFF00FFF;//PC11/12 复用开漏输出     //推挽输出

GPIOC->CRH|=0X00033000;

GPIOC->ODR|=3<<11;     //PC11,12 输出高
}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DA=1;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4);

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1;delay_us(1);

IIC_SCL=1;delay_us(1);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0;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1;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IC_SDA=(txd&0x80)>>7;
        txd<<=1;

delay_us(2);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delay_us(2);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_us(4);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_us(3);
    }

    if (!ack)

IIC_NAck();//发送nACK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而且receive一直为零,即 READ_SDA 为零

网友A(2012-05-22):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读不出来啊,楼主现在解决了没?可否共享下

网友B(2013-01-2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用的是AVR的单片机,连续读取六个磁力传感器的6个数据没有问题,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一个一个读就有时候读取出错,有时候正常,硬件是没有问题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读家速度传感器会有问题,而且是有时候正常有时候错误。。求解。。。

网友C(2013-04-08):
刚开始时,lsm303dlh处于power down 模式,不能输出数据,需要在初始化的时候,设置控制寄存器1将lsm303dlh设为normal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