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这个电位降低?

楼主(2011-09-01):
如图,接上交流电时IC由3.3V供电,去掉交流电时BAT供电,但去掉交流电一段时间内D左端由3.3V降至2.9V需要几秒钟的时间,现在我想去掉交流电后D左端迅速放电到2.9V,如何能做到?

网友A:
你想要电压迅速降低那点,估计对地接有比较大的电容。
没有必要让此点电压迅速降低。

楼主:
有必要,有个问题和这有关

楼主:
maychang,有没有好的办法啊

网友B:
可以利用VCC-3.3V端控制一个PNP三极管的开启与关闭,当VCC-3.3V端为零时控制该三极管开启,使得D端通过三极管与一电容相连,电容另一端到地!使D端通过电容对地放电!

网友C:
还是通过其他途径解决那个相关问题吧,如果涉及电压检测,那就把检测点放到二极管右端

网友D:
3.3V的滤波电容不要太大,3.3V前的电源加个放电电阻。

网友E:
如果用3.3V供电对功耗要求不高的话,直接加个放电电阻,如果对功耗要去高的话用开关加放电电阻,只是你要控制开关导通时间。。。

楼主,啥问题和3.3V放电慢有关啊?

网友F:
3.3v电源加个放电电阻

网友G:
也就是说低于3.3V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了对吗。。那这个结构貌似是有些问题啊

网友H: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IC能在3V减去一个二极管的压降后的电压下能正常工作。

楼主:
设计了这样一个电路,大家看看行吗?
目的是在拔除VCC-3.3V瞬间,MOS导通放掉D2电荷。这个图能做到吗?如果行,R,C如何取值?设计了这样一个电路,大家看看行吗? 目的是在拔除VCC-3.3V瞬间,MOS导通放掉D2电荷。这个图能做到吗?如果行,R,C如何取值?

网友I:
关键是否需要低功耗设计,可能方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