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平信号采集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9-01):
需要采集的外部信号有5个共电源信号,3个共地信号。外部信号共电源就是公共共用电源24V,共地就是公共共用的地了。采集信号后送到单片机I/O口。
共电源信号采集:
将24V公共电源线上用电阻分压输出5V,在输出5V那直接连共电源信号的外部接进来的PIN,这样如果外部PIN没信号过来,输出就是5V,如果有信号过来,那输出就被拉到地。
问题是,共地信号怎么处理?如果公共地端接到输出,24VPIN信号也接到输出,没信号的时候是公共地拉到地上,可是有信号来的时候,24VPIN信号分压成5V后怎么让输出也是5V呢,即单片机I/O口是高电平?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看不懂问题。什么叫共电源信号,google都搜不到这词。

能不能用更直白,更简单,傻瓜都听得懂的句子来表述你的问题?

实在说不明白,就上图。再说不明白,就别问了。

楼主:
:L 共电源信号类似差分信号,以一条信号线作为公共的电源线,另外几条线作为信号线,这样作为参考的电源线和其他信号线之间就会有压差,类似差分。没有压差的时候就相当于逻辑0,有了压差相当于有差分信号为1.这样就能采集有没有外部信号送入系统内了。共地信号同理,以一条线作为参考地线,其他信号线与它的差分来确定信号状态。

这么说吧,我现在想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来把外面的差分信号送到3.3V系统。外面两根线的差分电压要么24V要么0V,它们怎么变成3.3V送到系统内,只能用电阻分压,不用光耦。

3# dqyubsh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图啊。。。不能上啊

网友B:
上传图片点你的输入窗口右上角的“高级回复”

用电阻分压没有问题啊。
无论哪种情况电路都一样。
如果24V是公共端,单片机收到1代表无差分信号,收到0代表有差分信号
如果COM是公共端,单片机收到0代表无差分信号,收到1代表有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