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关于DXP导出4.0格式的填充问题

楼主(2011-09-01):
各位大神,请问为什么我DXP导出到99SE 4.0格式的时候,本来用 【放置铜区域】 功能的地方全部不能显示,用矩形填充的才可以。请问这个可以设置的吗?如果可以,能否教小弟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向下兼容存在问题,有些格式老版本没有所以另存为后就丢失了。
别想着找方法解决了,除非让AD公司给你改正,不然就只能自救了。

网友B:
LZ在本版找吧,有个大侠写过解决办法了(我前几天还看到了,现在不知道用哪个关键词搜了),主要是覆铜模式的选择,你在AD里,选中间那项进行覆铜就行了

网友B:
不过选择这个模式后,两者的覆铜效果不一样,第一个(最左边)选项能覆到地方,第二个(中间)的有些覆不到,并且有些弱智。找到了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22519&highlight=protel%2B%E8%A6%86%E9%93%9C

网友C:
用AD向下转,很多规则不好用的,会出错。

网友B:
做过好几次板子了,目前只发现这个容易出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异型焊盘孔需要注意,其他的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