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又画了一块~ 求指教,求大腿。

楼主(2011-09-01):
上一块是射频板!
这一块是功能版!  想加点东西 , 又不知道加什么东西!  我这样画算不算浪费材料!

感觉好的空闲....

求抱大腿!!!!!

网友A:
元件摆放不合理

网友B:
这个板够大的啊,还有那么空间

楼主:
九乘以九的,扩张io并且12864必须放在板上,找造成板子这么大,我也觉得跟浪费,但不知道怎么摆放比较好。

网友C:
板上没有定位固定孔,靠几个插座固定?

应该能缩小20%吧

网友D:
:lol 信号线 排放那么齐干嘛,省的寄生电容小了,是不是呀?

楼主:
板大,位置够就码整齐点了…寄生电容是什么意思???

网友E:
信号线平行的话,会造成电容效应,即寄生电容。

楼主:
哦,信号线不能平行的吗?

网友F:
连寄生电容都不知还画什么板

楼主:
连寄生电容都不知还画什么板
引用 网友F:

您好:"大神",请问您生出来就知道51单片机是什么吗?

网友G:
我是过来学习的~~~~~

网友F:
您好:"大神",请问您生出来就知道51单片机是什么吗?
引用 楼主:

没猜错的话,是不是该叫你姐还是妹?

网友:
这个是什么

网友H:
同求10楼的大神解释:寄生电容以及注意的事项

网友D:
寄生电容不可避免,只能想法设法减小,比如平行的线 做成相互交叉 条件好的做垂直, 寄生电容  与材料厚度  与导线之间的间距  等等吧,  所以呢 信号线 是越短越好, 两条信号线距离大一点,或者 并行的线 分成表面和地面 分开走线。 我乱说一通,请楼主参考。  建议 亲手实验一下,才能知道。

网友I:
建议万用版搭建

网友J:
可以这样改改

网友J:
个人理解,LCD底下一般都会有器件,另外需要加定位孔,键盘建议不要用贴装的,其实这里贴不贴没必要的,复位键,一般也没啥用,另外就是不知道你外面的jpn都是接啥子的,如果类是排线之类的,建议不要用那么大的空档,

网友J:
另外你的走线里好像有90度的拐角,一般都是45-90,小于90,不能等于,对于等于45即可.

楼主:
可以这样改改76360
引用 网友J:

您好! 谢谢哈!

不过插针是为了外接射频板和扩展IO口的,距离有一定的限制。 12864 为排线的。木有板子,所以要固定在板子上 !  下面放贴片,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12864 就是一块液晶  +一个排线, 也可以看成就是一块玻璃。

楼主:
另外你的走线里好像有90度的拐角,一般都是45-90,小于90,不能等于,对于等于45即可.
引用 网友J:

确实,非常感谢您啊!
请在指点一二。

我重新修改了下!

网友K:
这样是不是要小点,改下电源插座,开关,按键的位置就好了空间就出来了:lol

网友L:
呵呵,PCB板不要钱吗?

楼主:
感觉那样走线好乱啊!
PCB板子 1CM相差价格很大的吗?

网友M(2011-10-31):
别被LS各位吓住了,我很负责得和LZ说,这种速度的板子,I/O线靠得就和差分线那么近,凡是转弯统统90°直角,正反重叠走线根本无所谓。
何谓噪声?何谓寄生参数?
阻抗不连续造成的反射对本身的信号有多大影响?
串扰叠加的干扰是否能引起“0”、“1”误判的程度?电路对噪声的容限又是什么?
信号的速度取决于其频率,还是其上升沿的陡峭程度?

LZ这一块玩得多了,就会像我现在一样,DDR、射频等级的线才会注意一下,其余干脆自动布线...
这也是一个“醒悟”的过程,就好比电压采样,8位AD就足够了,适当放宽用个12位的(好比自动布线),结果你就偏偏要用24位AD(好比全手工布线,横平竖直每根线包地,横不得所有线统统阻抗匹配,SI和PI也都好到极限)...
2年前我也是这样的完美追求者,现在大彻大悟了...玩这么华丽花哨的,有意义么?

网友N:
同意楼上的,这种板子,居然胡扯寄生电容,真是闲的蛋疼.;P

网友O:
楼上各位都是前辈,学习

网友P:
看完后,我觉得你重新检查一下原理图吧!
这个板子能跑的起来?(如果你想借USB供电的话)
USB: 1脚是电源!
4脚是地啊!
再好好确认一下原理图吧!

网友Q:
这么简单的板呀。。

网友R:
没看明白

网友S:
擦,今天看到的第二块“牛板”,其实没必要花钱弄板子,用面包板实现效果也比LZ的板子强

网友T:
打酱油咯!

楼主:
回复 网友M:

有道理

楼主:
这么简单的板呀。。
引用 网友Q:

目前俺的水平也就这样了~

楼主:
打酱油咯!
引用 网友T:

哈哈~  一起打酱油!

楼主:
回复 网友P:

是不是咱们的封装不一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S:

兄弟所言 及是,我也觉得如果打印出来~ 就是浪费钱!

网友U:
板太大了 纯属浪费材料

网友V(2011-12-09):
一起过来学习的

网友W: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