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M0初学者求助,只求能入门

楼主(2011-09-01):
本人申请到新唐代理给的一块M052_TinY-EVB_V002  +   Nu-Link-Me v1.3的连在一起的应用板和仿真板,Nu-Link_Keil已经装好了,在BSP里面找到个点灯的示例程序,但是编译成功后却没有生成HEX文件,也不知道是烧进哪个IC里面的,,,求救。。。

楼主:
最好还能告诉我一下如何整理那么多凌乱的资料,,主要是因为分不清那些资料的作用

网友A:
我不知道算不算入门,先点个灯吧。。。
点灯其实就是GPIO的那个例程就OK了

楼主:
生成hex文件的设置肯定没错,以前我用keil-51也是这么生成的都没错

网友B:
没有生成HEX文件是因为你没设置

网友C:
Project -> Option for Target ... -> output 标签.
选中 Creat HEX File

只要编译连接没有错误, 总会生成 hex 文件的

网友D:
应该是设置问题

楼主:
已解决,问题的关键依然是本然太菜,,对开发板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