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芯的选择

楼主(2011-09-01):
(无正文)

网友A:
15MHz,不使用磁心大概也差不多。
如果要使用磁心,选用收音机里面短波振荡线圈的骨架和磁心,或者电视机中频变压器骨架和磁心。
开关电源中磁心不能工作在15MHz这样的频率下。

楼主:
maychang老师,市场上卖的那种小型磁环能用吗?

网友A:
3楼:
一般地说,工作于15MHz的电感使用磁心,并非为了提高Q值,而是要通过移动磁心位置稍微调节电感量。
用磁环可无法调节电感量。

这么高的频率,普通磁性材料的损耗很大。设计用于开关电源的铁氧体材料,用到中波收音机(频率最高1.5MHz)里面都不行;可以使用于中波的铁氧体材料,不能用到短波(频率最高18~22MHz)。
“市场上卖的那种小型磁环”,需要看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另外,不能调节仍是问题。

工作于15MHz,已经不应该使用多股线(绞合线),因为在此频率下,导线上的漆产生的介质损耗已经相当大,不如导线表面镀银更利于Q值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