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圈出的那个电容有什么作用?能解释下输入和输出的波形关系吗?

网友A(2011-09-01):
实在看不清楚。
转成黑白图再贴出来,如何?

楼主:
可以单击下图片,会放大一些

网友A:
PS2701光耦速度不是很快,上升下降时间为数us,Q6集电极负载为1k欧,所以C7对波形影响不大(时间常数0.1us),至多是消除毛刺过冲等等。
输入输出均为脉冲,输出是输入的反相,带有一些延迟。

楼主:
5# maychang 哦,这样解释能够理解了。再请教一下,那个100k的R79作用是什么,可以去掉不?

网友B:
R79··限流··和匹配阻抗的作用吧···

网友A:
6楼:
好像没有多大用。
不知道电源电压是多少,也不知道负载电阻(你添上去那个)有多大。如果电源电压对下级太高,R79与负载电阻合在一起有对电源电压分压的作用。

网友C:
C7对24v电源滤波的,R79应该是限流的...负载如果没啥特殊要求去掉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