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抗干扰

楼主(2011-09-01):
我用三极管搭了个谐振放大器,波形出来总是用杂波,谐振频率是15M的,我想是电源和三极管本身的问题,电源就加强去耦,现在就想知道怎样补偿三级管的温飘和其他干扰,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谐振放大器出杂波?
不大可能。
把你的电原理图和波形图贴出来,一定要说清楚信号源。

楼主:
我是三个级联的,单独测的时候就可以,连起来就有很大的纹波了

楼主:
信号源是从信号发生器来的,每级都是用电容耦合的,电容用几百皮法的独石电容,是不是容抗太大导致这些噪音,三极管用9018的,现在还不是很确定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B:
可能增益太高。
可能有轻微自激,有些自激是偶发的。

网友C:
谐振放大器出杂波?
不大可能。
把你的电原理图和波形图贴出来,一定要说清楚信号源。
引用 网友A:
电原理图和波形图是快速解决问题的关键

楼主:
图片发不了,怎样操作的,指点一下

楼主:
我先描述一下吧,第一级谐振放大谐振频率是15M的,加上一个电容耦合到下一级后,谐振频率就变了,变到13M左右,我一开始是按LC谐振的那条公式算谐振频率的,现在可能就是加上一个RC之后就改变了谐振频率了,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把波形还有谐振频率改变了。

楼主:
如果是耦合出问题,不知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一下

网友A:
10楼:
按照你的描述,确实是到下一级的耦合引起了谐振频率的变化。
没有看到图,不知道RC是什么,以及元件数值。估计是到下一级的耦合引入了电容造成失谐。
谐振回路失谐,重新调整到你需要的频率就是了。

网友A:
另外,估计你的耦合太强了。

网友A:
7楼和8楼:
点击“高级回复”,再点击“添加附件”,将文件上传。上传后点击“插入”,将图片插入到光标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