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D器件之TVS选型

楼主(2011-09-01):
1.问题描述:各位大虾好,第一次使用TVS管,之前选了一个型号(SMAJ33CA-附件图片中红色方框圈定),做36V过压实验1h都没问题。现在电源电压加到48V,2min不到,电流2A多,电源电压也被拉低到3V多,TVS管子就烧了,然后芯片耐压值最大40V,芯片也随之烧了。:(
2.产品要求:a.我们产品工作在直流电压下,要求电源电压32V时能正常工作.
                b.芯片最高工作电压40V.
                c.电源电压48V时,要求TVS管起作用,吸收浪涌电压。
3.疑问:之前的选型(SMAJ33CA)时,VRWM值33.0V已大于器件工作电压32V,剩下Vc难道我的选择不正确吗?Vc是不是应小于芯片最高工作电压啊?现在是大于。Vc应为TVS完全导通时的电压,当Vc为53.3V时,此时加48V电源电压,TVS管应处于什么状态啊?为还是因为功耗的问题导致TVS烧毁啊?求高人指点迷津,:handshake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好心人出现

网友A:
TVS管是电压瞬态抑制元件,你的电路是直流的,也就是说48V直流刚加上去的刹那会有个电压脉冲,除此之外TVS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
而且你选的器件好像VRWM过小,VC又过大了,呵呵,这一点我也不太确定的。
你做的测试属于过压测试吧,48V的直流一直通着测试,这也不算浪涌啊。

楼主:
恩,是属于过压测试。现在VRWM值已经保证电路在工作电压下能正常工作了,至于VC的大小,貌似我真的选大了,VC是不是应该低于芯片最高工作电压40V啊?还有莫非瞬态抑制和长时间(2min)直流过压抑制有区别?

网友B:
1,要按Vrwm来确认不会被正常的工作电压和纹波误触发。
2,一般的IC或器件都有其ESD的防护等级,加TVS是保证在更高的ESD冲击电压下,通过第一级TVS的保护到IC管脚上的残压是不会导致IC损坏的,所以选型的原则是根据器件的spec,和要通过的ESD等级来选型。

楼主:
抑制长时间过压难道要再加一个保护电路吗?比如RC吸收电路,一个分立器件搞不定吗?

网友C:
  LZ好好看一下TVS的原理和应用场合吧。。

网友D:
48V是通信上用吧,过压测试要求断开后面电路,而不是吸收,什么吸收元件都做不到,不烧元件就烧电源,就不要考虑一个元件搞定了
做过压保护电路吧

楼主:
是汽车电子这一块的

网友E:
我所理解的TVS:
1.大的瞬态电压吸收掉,箝位在一个小电压,而该钳制电压又不能超过后续电路的耐压;
2.你不能把一个持续的大于击穿的电压加到TVS上吧

网友F:
显然,是以为功耗太大而烧毁,TVS可以理解成反应速度超块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G:
汽车电子电源用5000W的36CA的。看很多人这样用。但您的电压是48V的汽车电子,至少要选超过50V的。

楼主:
解决方案正在验证中,现在关键是保护原理,应该是TVS管这一支路在48V电源电压时能耐大电流不低于2min,貌似仅一个TVS搞不定了,现在考虑稳压管。

网友H:
10楼正解

网友G:
48V上面要用20KA的TVS管做浪涌防护。据说要100多块钱一个的TVS管。

网友I(2011-10-10):
TVS一般只能用在信号上面,不能用在电源上的,否则雷击是过不了的;
如是信号源内阻很小,要考虑在线路上串电阻。
即是在信号上,也要考虑安全压差,比如大于最大正常电压的10%(一般要20%)以上
15楼说的那种TVS听说过,但是一般人估计不会用,比压敏贵太多了。最可恶的是,TVS损坏一般都短路,会出事的!

网友J:
c.电源电压48V时,要求TVS管起作用,吸收浪涌电压。

电源电压48V,并非浪涌电压,可以用压敏加热敏。

网友K:
TVS 不是像你這麽用

网友L(2011-11-11):
TVS管的最大允许工作电压Vrwm才33V,最大击穿电压才为36V.
你加40V的过压,TVS管肯定会击穿并烧毁.

32V电源上加TVS管,其最允许工作电压至少大于45V以上的才行.

TVS管吸收浪涌能量有限,建议用"压敏电阻",或者"电感+电容'组成瞬态抑制电路,比TVS管要好

网友M:
无疑TVS承受不了这个电流而击穿,可不可在TVS前面放个PTC热敏电阻呢?选一个在TVS可以承受的电流范围动作的PTC..

网友N:
赞同三楼的分析

网友O:
TVS可以吸收的能量很小的,如果耐48V肯定全烧。。。

网友G:
48V电源用58V的TVS管,要用多大功率才够要通过计算得出。如果功率过小会在浪涌实验时烧掉。

网友P(2012-03-19):
TVS的功耗是针对10/1000us来定义的,也就是吸收瞬间的功率,长时间的过压动作肯定会烧

网友Q:
TVS只是瞬间放电用的,最好不要承受长时间的工作在导通条件下

网友R(2012-07-18):
无疑,电源电路的TVS前面需要再加一些PTC或MOV什么的,单靠一个TVS很难满足需求。而且浪涌测试可能过不了。

网友S:
这里用压敏比较好吧

网友T:
VRWM是截至电压,也就是通过电流很小时,可以认为截至时的电压。
Vbr是击穿电压,也就是通过电流较大时,TVS两端的电压。因为工艺的差异,所以有最大和最小之差。
Vc是钳位电压,即在该TVS最大支持的瞬态功率后者额定功率下的 TVS两端的最大电压值,对应的电流一般为Ipp即峰值电流。
一般选型时,Vbr小于电路最大工作电压,Vc小于被保护器件最大耐受电压,当然也必须考虑TVS的降额应用,楼主自己考虑,还有就是接电容,漏电流,响应速度等参数也依电路典型决定选型是否得当。
观点1,TVS一般不能通过大量级雷击实验,比如20kA,可以考虑多级防雷设计,通常做法是GDT+MOV;
观点2,TVS一般不用于电源口防雷设计,因其失效模式是短路,所以存在安全隐患。故一般用于信号口。
不过今年有一种大功率TVS出现,其可靠性有待实践考验。
++++++++++++++++

免费提供EMC防雷解决方案咨询,加Q271291522,平时少在线,周末联系。

++++++++++++++++

网友I(2012-08-31):
这个参数选择明显有问题啊!
TVS导通后,本身是没有限流能力的!电源加上去,不烧才怪

网友U(2013-01-29):
留的余量太少了,可以说没有,正常供电TVS就导通,没有起到作用

网友V(2021-12-14):
1.长期工作电压是多少?48v还是32v?长期工作电压要<VBR,否则一直处于雪崩击穿,TVS会过流坏;2.电源芯片的耐压值40v,是指长期稳定值,而VC是TVS雪崩击穿时的钳位电压,属于瞬态值,两者不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