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UART和PGC,PGD复用怎么办?

楼主(2011-09-01):
大家好!我看了好几款PIC的有两个UART的单片机,我想同时使用两个UART,但是很不幸,其中一组UART居然是和PGC,PGD复用,这个debug口我肯定是要用了,难道就因此我没法使用两个UART了吗?是不是我必须重新选型了?谢谢!

网友A:
debug的时候暂时当成PGC,PGD使用,把这个两个端口设置为输入,其它实际代码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最终烧片时设置为RX/TX即可

网友B(2012-12-27):
搭车问一下,PGC,PGD这两个口能不能和DATA复用啊 ?就是调试的时候当PGC,PGD,调试完就当data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PGC,PGD这两个口能不能和DATA复用啊 ?就是调试的时候当PGC,PGD,调试完就当data线 ...

可以,自己软件上注意一下

网友C:
请问斑竹一下,PGC,PGD是在mclr为低是其作用,还是在mclr为高时起作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斑竹一下,PGC,PGD是在mclr为低是其作用,还是在mclr为高时起作用啊?

对此没有仔细研究,你可以查看MICROCHIP的ICSP协议中MCLR相关部分的操作可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此没有仔细研究,你可以查看MICROCHIP的ICSP协议中MCLR相关部分的操作可知。 ...

好的,谢谢版主

网友D:
在调试时,PGC PGD这两个口是在MCLR为高的时候起作用,在非调试状态,烧写时,MCLR会有一个比较高的电电压提供烧写电压。一般老器件在12V左右,新的5V器件在8V左右,3.3V器件在5V左右。 烧写后PGC PGD就不再起作用而作为普通的IO口或者外围设备口。MCLR低电平的时候一定是在单片机复位状态。并且MCLR在烧写电压作用下退出后也是重新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