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陷波滤波器

楼主(2011-09-01):
各位大侠,哪位对无源陷波滤波器比较熟悉啊?能否举例给讲解一下!急用!谢啦!

网友A:
RC还是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种都给讲解一下吧,我想对无源陷波滤波器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谢谢了哈!

网友A:
RC高通+RC低通即可组成无源陷波滤波器.高低同的截止频率相交点就是陷波频点